[手持表] PNG VC105 万用表简单拆开看看

楼主(2021-06-23):
这个表并不常见,可以说是胜利vc70系列的原型机。PNG这家公司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了,当年据说是胜利出来的一些人在珠海搞的一家公司。那时我还在上学,没什么银子在这块表和胜利930之间选择了4 1/2的930。不久前偶然看到这块几乎全新的vc105就买了下来。
带个挺厚的软胶套

合格证上有日期

开机显示,3300字,带模拟棒条,使用6F22电池

电压

电阻

电流

通断

二极管

欧姆短路

通断短路

二极管短路

屏蔽罩厚实

SMT工艺,90年代末的国产表里不常见,工艺一般,芯片打磨

插座连接有防脱垫圈

网友A:
国产表里能用精密贴片电阻的也不多见!哈哈

网友:
不错的表,设计算很用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里能用精密贴片电阻的也不多见!哈哈

现在比较普遍了,二十多年前的确不多

网友:
简单的拆拆 简单的看看

网友:
那几颗蓝色的电阻有可能是进口的,仅用在相对重要的部位

网友:
人才啊,98年做出来很前沿了,设计的很好,里面也是用的精密电阻。

网友(2022-04-29):
我也有一块这个表,记得通断不是很快

网友B:
这个外壳、护套模具和VC890中的一款相同之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壳、护套模具和VC890中的一款相同之处很多啊

是的,当时就是有传言这是胜利里面的高手自己出来干的,在90年代末这个设计很难得,布线规范,smt工艺,那个时候福禄克产品线也还没完全转向smt。可惜有想法的公司没坚持下来

网友:
有个VC101表。50元。

网友:
屏蔽做得比较好。

网友C:
带模拟、自动档、基础功能差不多都有 可以的
弱电环境应该绰绰有余了
很难想象这是块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模拟、自动档、基础功能差不多都有 可以的
弱电环境应该绰绰有余了
很难想象这是块老表 ...

是我学生时代想买的,三选一放弃了,前年看到有个全新库存就给买了

网友(2022-06-28):
很好奇是什么主控?

网友D(2024-04-30):
楼主,这个表软校准的吗,没看到电位器,买了个在路上

网友:
这个表还是很有意思的,在遥远的30多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表软校准的吗,没看到电位器,买了个在路上

没看就放一边去了,应该不是软件校准的。这些表不见得多好用,也就是个玩。

网友:
PNG我也有一个,和手里另一个胜利的手动挡表黄皮和橙色皮可以互换,好像其中一个送给一乐的3阿哥了,但当时我很喜欢这个形式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