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想买个苹果8p,咸鱼坑多怎么避开

楼主(2021-06-24):
想买个苹果8p,京东二手的比咸鱼贵多了,大概最低要1600,咸鱼最低1000一下就有,但是听说咸鱼坑多。怎么避开?

网友:
不在咸鱼上买贩子的机器,现在筛选贩子不难

网友A:
最好本地交易,香烟测试气密,软件测试是否更换配件。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
https://tieba.baidu.com/p/7090943505
建议新手别碰苹果二手机,尤其是旧款的,各种翻新,硬改,有锁改无锁机,ID机,各种暗病机,有你受的,买个1000多的安卓机都比8P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本地交易,香烟测试气密,软件测试是否更换配件。

香烟能测试气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香烟能测试气密?

疑问如何测呢?论坛里不是也有卖二手机的嘛

网友:
人穷,在咸鱼上买过几台手机(自用的,帮亲戚朋友买的),只有一台翻车,其他都算顺利下车,翻车的原因,是对方没有贴实物图,只说有多新多新,自己太过于相信对方就下单了。收到后成色不符,本想退货,后来对方少了几十块钱,心软,就收了,后来发现有些暗病。默默地忍了,交了学费,从此之后,没有实物,没有多图,没有详细描述的通通忽略。。。。。。很多时候,卖家不买说明,或故意不说明的,基本上都会有雷。千万别踩。

网友:
买个人使用尽量别买手机贩子的,可以翻他出售记录要卖的手机多基本就是商贩,还有看他交易评价怎么样,最后要卖家发爱思检测图看是否全绿

网友:
闲鱼有验机服务的,多几十块吧,要求卖家走验机平台就好了。另外信用度选极好的,相对来说有保证点。

网友:
楼主坏蛋,抄我的贴子,连错字都没有改过来,“1000以下”,不是“一下”。
后来我是在京东买的,一台1578,一台618送券了1444,收到后成色不错,一台电池100%,应该是换过电池了,一台84%,与其咸鱼提心吊胆,还不如多几百买个安心。

网友:
咸鱼买手机,注意。
1,卖家价格过低,不要买,因为要么是坑,要么是引流到别的地方。
2,观察卖家价格,多看几家,有的卖家什么机型都有,就是二手商家,根据二手商家的价格来估计卖家收手机价格,比如1800的手机,卖家在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最起码要有150元以上的利润才会干。
3,货到付款不要买,货到付款有的问题你不是老手根本无法验机。如果是正常交易,翻车了还有一丝希望能走正,货到付款钱一转过去了,就没有下文了。
总结:先通过二手商家卖家来预估手机回收价,太低的直接无视。弄清楚手机版本,有所无所国行美版等具体参数以及价格。再到咸鱼上瞎转悠,如果碰到感觉是个人卖,价格合适直接下手,但是要注意分辨。价格不合适就砍价。

纯手打,给个分

网友:
尽量在个人卖家那里买,看他动态,发布多少东西,如果大量都是手机的话,肯定时二道贩子了,也要看他卖出宝贝的数量,如果卖出上百件的(其实我认为几十件都是不正常的,毕竟咸鱼还是二道贩子多,普通人说实话还是很少卖出去那么多的)。
找到个人卖家后就是问清楚了,问他是否是一手机,但是据我所知咸鱼的个人卖家很多苹果手机也是二手手机的。
然后问清楚是否有修过,目前二手的苹果手机也是很多都修过的,都是换电池多,因为苹果手机电池小,而且不健康使用就会寿命下降。换过电池的话一般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就是看配置了,保险点叫他拍多几张照片给你看。
像有锁无锁美版国行,是否要插卡贴,是否是游戏机这些的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
宁可走淘宝 不要在咸鱼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