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内六角扳手 什么材质的钢口比较好?

楼主(2021-06-24):
内六角扳手,买了几次发现都不怎么耐用,这次想问问大伙再去买。因为是拆机用,就发这里吧,如有不妥,请版主移帖。

网友A:
好像一般能买到的是CR-V的,按理S2更好,但没见过。另外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匹配,否则容易磨损。

网友:
铬钒钢??
别的还有啥?如果不考虑生锈的话,估计还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B:
我都是买的批头,说是S2的,一块多两块多就包邮,正好把签到红包都花了,买了一个6.35的手柄配合使用,还买了一个6-7的扳手,拿角磨机把6号这边修一下,正好卡6.35,力道更大一些

网友:
高钼钢,或者高锰钢。

网友:
不耐用去某东买,买来一套真不耐用申请维修啊,找个自营的质保期长的

网友:
捡来的都挺耐用啊,能用坏也不容易

网友:
工作常用内六角,三十多年一直用鬼子的百利,比国产贵,比瑞士和德国的便宜,手上有油也不滑!

网友:
当然是S2材质的好,也不贵。

内六角扳手套装万能单个组合六棱梅花内六方内6角螺丝刀工具自动【在售价】8.80 元
【券后价】5.80元
-----------------
【立即领券】点击链接即可领券购买:https://s.click.taobao.com/menPklu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tnbvcl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般能买到的是CR-V的,按理S2更好,但没见过。另外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匹配,否则容易磨损。 ...

S2的买过一次,估计是买到假的了,没几下 头就不再是六边形了。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买的批头,说是S2的,一块多两块多就包邮,正好把签到红包都花了,买了一个6.35的手柄配合使用,还买 ...

批头我也有再用,但有时候 空间限制,批头装不到充电螺丝刀上。

网友:
建议买个大品牌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头我也有再用,但有时候 空间限制,批头装不到充电螺丝刀上。

所以我买了6-7扳手,把6号打磨了,我买的批头大多是短的,挺好用。主要是批头又硬又便宜啊。但深孔需要长批头,按需选购吧

网友:
热处理不好什么材质都白搭。你可以试试波顿、百利这些大牌的

网友:
要实惠好用买个百利的就挺好

网友:
CRV稍软,但不易断,S2够硬,但质量不好的容易断,看使用强度,一般强度CRV足够了

网友:
内六角扳手,大的不讲究,经常用到小的,2.5,1.5,绝对的百利,不用其他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买的批头,说是S2的,一块多两块多就包邮,正好把签到红包都花了,买了一个6.35的手柄配合使用,还买 ...

红包怎么来的,在哪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包怎么来的,在哪签到呀

手机淘宝签到啊,有的在首页,有的在我的淘宝页

网友:
1.5mm的内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