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新国标电动车控制器一枚

楼主(2021-06-24):
直接看图吧

网友A:
住控制器是不是STM32???

楼主:
原标已经被打磨过了,现在是JH52F58,底下还有一排字看不清,因为上过那个白白的粘胶.

网友:
看不懂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住控制器是不是STM32???

今年一片stm32上百,一个控制器才卖几十,全部转向国产的产业链了

网友:
辛国彪的控制器都舍得用这么大的铜条啊,不是最大限流才13a吗

网友:
功率不小的一体控制器 输出线为端子座

网友B:
新国标如果程序就限速的话,我到手就会换掉控。因为被别人锁住的感觉非常不好,和存款一样,我用不到高速是一回事,但被你锁定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控制器做工可以,光是那些铜条就比直接板后堆锡那种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国标如果程序就限速的话,我到手就会换掉控。因为被别人锁住的感觉非常不好,和存款一样,我用不到高速是 ...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电机有编号不能换,电机空载定速不够,可以尝试改三角连接绕组。楼主控制器应该是电动车原装,只是有些在单片机程序限速。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有没有国产单片机能替代STM32的用在电动车控制器上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A:
住控制器是不是STM32???

这种都是stm32的,厂家模片了也没用

网友(2022-09-25):
黑鹰控制器

网友(2022-11-12):
这个控制器看着还算好的了

网友C(2024-05-30):
引用 楼主:
原标已经被打磨过了,现在是JH52F58,底下还有一排字看不清,因为上过那个白白的粘胶. ...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打上晶汇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后级驱动采用的是U3115S芯片。

分享几个控制器拆解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拆个本田电动车S07晶汇电机控制器

拆解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ZWK06003D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580

拆解新大洲S600磐石MAX电动车用晶汇产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6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打上晶汇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 ...

这东西坏了还能修?一般我看修电动车的都直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