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似乎是首拆?]worx750小电磨

楼主(2021-06-24):
昨天到货今天就拆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电池好小~

买来就是为了拆价签的,之前大锤拆碎了一个肉疼死了

[完~]

网友A:
价签那个加热开盖或者直接剪掉背面卡板卡扣从后侧取出

网友:
带玻璃的都不能大锤。。。。。。

网友:
加上全球首拆就吸睛了
这也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签那个加热开盖或者直接剪掉背面卡板卡扣从后侧取出

还能这么搞 受教了~

网友:
去年90多元买了个万克宝的7.2v的,用的还不错的,你这个3.6v不知道劲头怎样。

网友:
加一个电池就贵了。。。。。。

网友:
8块钱买过一个杂牌的,标和你这个特别像,直插12v电的,昨天用斐讯k3的12v4a电源,点击直接冒烟了

网友:
有个宝工的,和这个比较像

网友B:
看上去还是用775电机和联轴器夹头DIY比较好,可以选双滚珠轴承碳刷,只是调速板和电池,充电板等不好做成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是用775电机和联轴器夹头DIY比较好,可以选双滚珠轴承碳刷,只是调速板和电池,充电板等不好做成一 ...

主要是图小 能搞模型高达什么的

网友:
哪位大师知道这电磨电路板哪家有卖?类似的控制板也行告知一下。

网友:
同心度确实很好的

网友C:
要买还没下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还没下单呢。

要是长期用还是建议买大号的

网友:
我做了个无刷的,还挺好用。

网友:
感觉不值,还不如搞些电机自己做。,

网友:
这种电磨,虽然同心度不错,但买的磨头不行啊,跳的历害……

网友:
这个价钱加点上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