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改装Led大灯方案

楼主(2021-06-24):
一直考虑过改灯,卤素灯碗,
一、改装店那种,大多数应该都是杂牌,尺寸小,之前同事买的阿帕i7,点亮测了,温度很高,就算有40的风扇,室温14度,散热器表面都80多度了。更不用谈管芯的温度了。感觉不靠谱。更不用说改灯店推荐的阿猫阿狗的那些LED,都是刚开始亮,10分钟左右热的受不了降电流
二、拆车的原车led,大多数功率小点,当然亮度稍低,25W左右,稳定性都要靠谱很多,灯珠大多也是欧司朗,日亚之类,主要是改灯店不太好安装。有些还是驱动分开的。体积比较大,

自己动手,开灯冷胶是难点

网友:
远光还是进光,我的远光直接换LED,没改透镜,聚光不是很好,照射距离比卤素进一点点,但是照到的区域比卤素亮不少

网友:
不想搞了直接改氙灯就好

网友:
闲鱼大把拆车的双光led

网友A:
楼主是图片中的408?
直接买风扇散热的比较靠谱的单颗LED灯泡即可,我近光、远光都是直接换的,408近光光路很好,不会晃对面,而且带大灯高度调节
我测过几种,功率基本都是25-30W,标60的实际也是25W

网友:
LED不带透镜简直是流氓灯,改的最好自己在自己改的车前面站几分钟,看看眼睛的感受。不带透镜的LED给对象车带来极大的危险。

网友:
反人类408 我是308 有透镜和LED日行灯。可是哪个H7的单光透镜不给力!!改了LED灯泡后光型 不好。。。后来自己改了海拉5 4300K D3S
感觉光型好了。。但亮度一般般。。哪个线也没有国产的整齐。。建议改透镜。。一步到位。不要浪费钱和时间。。我前前后后买的东东不下1000元。而后面自己改海拉5也才不到1000元。。现在还在后悔没上5500K的。。

网友B:
对了。反人类的灯内部空间有点小。。不好改。我最初是想改丰田上的小糸LED。。可是怎么也放不下!硬要改也能,可是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我感觉 LED还是上大牌子放心点要不就上HID 拆车件大吧。 不怕坏。。【图】18款308的曲折改灯路(解决”解码“问题,海拉5+LED远光) (autohome.com.cn)
给你看看我改的。。硬胶不好开。别的都 好安排 。。

308的接口定义

我 不用所谓的解码。。我们这反人类改LED直接上。。改这个HID启动电流大点,所以不改电路它就是干脆不亮的。。
这个反人类厂家是这样的转向刹车这样的小灯泡坏了中控会有警报而大灯坏了它是不报的。。
过电流它就关了。。小流小了没事。。

近光

我改A6的拆车件500就能买到。。

不改动原车一条电线 。。。

能加插头就加上。

有时间就自己改只是开胶没有改灯店的好看。。别的都 比他们好!!!!!

网友:
淘宝搞套全新大灯改,我的便宜车就这样改的

网友:
大灯防眩目很重要,反光罩半遮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图片中的408?
直接买风扇散热的比较靠谱的单颗LED灯泡即可,我近光、远光都是直接换的,408近光光路 ...

对的。没透镜直接上那种单颗led,铺路很差的,有黑影,也容易晃对面。你买的哪种。飞利浦??

有铺路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反人类的灯内部空间有点小。。不好改。我最初是想改丰田上的小糸LED。。可是怎么也放不下!硬要 ...

是的。特别是有灯眉的空间更小。你动手能力好。这个冷胶据说很麻烦。我开始也想着用小糸25W,晚上看卡罗拉那些亮度,又放弃了。宝马有款带风扇的功率可以到45W,驱动好像有通讯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特别是有灯眉的空间更小。你动手能力好。这个冷胶据说很麻烦。我开始也想着用小糸25W,晚上看卡罗 ...

你就放胆的改驱动啊。。

网友(2021-10-16):
改灯不加透镜的 请不要怪别人问候你家人

网友C:
现在路上不少改过的led。搞得晚上开车都戴墨镜。对向来车直接瞎

楼主(2022-01-17):
引用 网友C:
现在路上不少改过的led。搞得晚上开车都戴墨镜。对向来车直接瞎

那是不加透镜的。小孩子搞的事情

网友(2022-05-05):
LED太晃眼睛了,有没有办法能避免受害?

网友:
老车了,懒得搞,凑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