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还有这样的主板几个,CPU是I3 4005U 有USB3.0 有千兆网口 可以做黑群晖吗?

楼主(2021-06-24):
如图所示。是联想一体机C4030的主板 因为有好几台一体机屏幕有问题,所以换屏幕也不划算,卖也卖不动。
偶然看到群里有人说什么什么主板做黑群晖不好,突然想到我这个主板,做个黑群晖可以不?
我家是电信200M宽带
有想法做个私有云,主要是把手机照片视频备份到私有云里。
就是这个可以不可以。这个全套都有,包括电源。带2个USB3.0,带一个千兆网口,cpu是I3 4005U 内存条没看,应该是2G或者4G。硬盘之前卖了所有硬盘库存。找找,应该几百G的还有个。

网友:
这配置足够了,比这配置低好多的也能跑。

网友:
功耗太高了

网友:
这配置足够了 还 有俩SATA口呢

网友A:
要么考虑便宜也出我一块主板?

网友:
功率不算太大吧, 现在一个好点的路由器的功率也不低。

网友B: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就是SATA口太少了。

网友:
我用一个D425的板子都安装过黑群晖,你这个板子比我现在的主力机配置都好!

网友:
一体机的主板不好配机箱呀

网友C:
主要是主板非标准,难找机箱;
还有待机功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考虑便宜也出我一块主板?

可以出,不过问问,你是干什么用的?搞黑群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就是SATA口太少了。

2个SATA口,一般带一个硬盘就够了,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主板非标准,难找机箱;
还有待机功耗高~~~

功耗还好,电源总功率85W左右,显示器估计就占了一半。再加上主板不是满功率运行,功耗可能只有20-30W左右。机箱对我来说不用,因为我在装修的时候,特别留了一个小空间,放路由器交换机NAS的地方,可以不考虑外观丑或者有无外观都可以。只要稳定。

网友D:
4005U才15W吧 功耗很低了 性能也不错 做NAS很合适了 就是可惜阉割了M2接口 不然M2固态做系统盘 剩下俩SATA做RAID1 安全性和实用都很高 不用外插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5U才15W吧 功耗很低了 性能也不错 做NAS很合适了 就是可惜阉割了M2接口 不然M2固态做系统盘 剩下俩SATA ...

M2固态多少钱,一个U盘多少钱。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E:
我有个一样配置的工控板,自带双千兆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一样配置的工控板,自带双千兆网卡,

可以做软路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出,不过问问,你是干什么用的?搞黑群晖吗?

嗯,我也想弄一个,之前弄了一个D525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一样配置的工控板,自带双千兆网卡,

考虑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也想弄一个,之前弄了一个D525D

可以可以,私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