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海力士3D-V5 开卡&体验小记

楼主(2021-06-24):
一直听说海力士的V5制程颗粒很强悍,全盘不掉速,但可惜一直都搞不到颗粒,而且只有58XT能开
直到几个星期前,看到群里有人在问海力士V5颗粒的开卡,看了一眼,好家伙,一个单颗1T一个单颗512G,这上58xt那不得亏死,想了很久最终决定研究研究58H 海力士V5的开卡

鸣谢翼浪群里的 “@八分熟”和 “@-”提供颗粒凶猛的速度之神

第一个盘,上颗粒!(颗粒编号应其要求,遮一下)

H25BFT8G5M3R,3D-V5制程,4CE 1T单颗,这东西,要是上58xt可就是真浪费了,DRAM是三星的双晶DDR3 1G
上板子咯

ID:AD 5E 2A 33 00 A0

开卡过程省略 ~
应其要求,设置了75度过热降频,这就是为啥下面的测速会有频繁的掉速

出盘了~

来跑个分看看(4K64是系统问题)

HDTune全盘测试,果真全盘不掉速,爽

第二个盘,上颗粒!
H25BFT8F4M9R 3D-V5 4CE 512G单颗

ID:AD 5E 29 33 00 A0

一样,开卡过程省略
有了经验,这次就简单多了

同样全盘不掉速

总的来说,海力士3D-V5和BiCS3,BiCS4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不过V5颗粒还是很难搞到的

再次感谢@八分熟和@-提供颗粒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我点了寸草稿不晓得为啥变成发帖了

网友B:
3DV5基础速度1G:1MB/S左右,容量堆上去了速度自然就高了,3D TLC的速度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除了B0KB)
而且掉速不掉速跟设置有关,把写入模式改成TLC就是 TLC直写,改成SLC是啥模式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懂、
TLC的波浪特性还是有的,只不过SSD主控能交错编程写入,波浪差不如U盘那么明显,

3DV5这玩意最早18年12月我就见正片了,市场有很多啊没啥稀奇的,上市两年多了还打码是个啥操作看不明白

网友:
1.今天我才知道,这个BGA316的板子可以支持双晶的颗粒,也算是超前设计了啊,当年设计出来三星还没有单颗粒1T的BGA316颗粒
2.这个现代BGA316颗粒是不是土狗颗粒,
3.叫海力士实在是不习惯,现代叫了那么多年突然改洋名字,海力士,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4.这个S版本的2258H真是神啊,居然能开V5颗粒了
5.H25QFT8A1ADA这个颗粒AD,5E,28,33,00,A0真是万能啊,

网友:
请问如何设置过热降频?或者就单单降频也可以,毕竟这个U盘版型温度都很高

网友:
v5颗粒速度很V5。

网友:
看完了,毫无波动

网友C:
我这个240单颗粒跟这个不是不是同系列,能不能上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240单颗粒跟这个不是不是同系列,能不能上2258h

加QQ聊,头像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V5基础速度1G:1MB/S左右,容量堆上去了速度自然就高了,3D TLC的速度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除了B0KB)
而且掉 ...

求开卡软件

网友:
大佬3DV5 3DV6工具来一份

楼主:
参数不能给,这两个V5参数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2021-09-04):
同求3DV5的版本

网友(2021-12-02):
引用 楼主:
我点了寸草稿不晓得为啥变成发帖了

我的开卡卡pretest怎么办

网友(2022-06-04):
2258XT的开卡工具能给一份吗  谢谢86923983@qq.com

网友:
这个开卡工具 贡献下  听您安排86923983@qq.com  只求开卡工具  参数

网友(2023-04-12):
我也有一片3D v5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D(2024-01-25):
这个颗粒现在2259XT2有开卡软件了么?我自己的固态用3DV5的版本开了下变全坏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现在2259XT2有开卡软件了么?我自己的固态用3DV5的版本开了下变全坏块了 ...

有,我刚好开过一个这颗粒,RDT ECC 35,坏快数48,你如果开出来坏快多说明体质不行,就要降低闪存频率,或者提高RDT ECC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