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华为平板M5(CMR-W09)恢复出厂问题

楼主(2021-06-24):
手里一台华为平板M5(CMR-W09),是教育企业封包的,除了远程教育,其他的都给屏蔽掉了。现在已经不用远程课堂了,想恢复原厂的安卓系统。
进入刷机界面,发现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是灰颜色的,不能操作。
请教各位大大,如何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是不是没备份分区?
估计要找第三方刷机包才行吧。

网友B:
应该有卡刷包吧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备份分区?
估计要找第三方刷机包才行吧。

嗯,很有可能是企业把这个备份给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卡刷包吧你找找

除了刷机,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还有办法就是换盆

网友:
某宝找人刷机

网友:
拆开看芯片,按相同的一个个试,总会有一个合适的,不过最好是能线刷或者盲刷的,否则容易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