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想给自己的探岳爱车装个能随着音乐跳动的多彩气氛灯

楼主(2021-06-24):
各位老铁,想给自己的探岳爱车装个能随着音乐跳动的多彩气氛灯,本人资金有限,但动手能力强,老铁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WS2812的灯带,主控单片机按你自己需要选。AUX信号连接到单片机,傅立叶变换后驱动WS2812的灯带,就可以根据音乐亮了。没音乐的时候可以全车流水灯

网友B:
开车几年后,你会感觉这一堆幼稚的光污染

网友:
安装在车内,影响开车的,就好像开车用手机打电话,不小心就出事了,因为灯光闪烁而且太亮的话,眼睛回疲劳,精神不集中,开车很危险。就像舞厅里旋转的彩灯,我一进去就头晕,那种场合真不适合我去。

网友:
车能开就行,能好开才行,其它都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车几年后,你会感觉这一堆幼稚的光污染

生活要有仪式感,泡妞要有灯光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的灯带,主控单片机按你自己需要选。AUX信号连接到单片机,傅立叶变换后驱动WS2812的灯带,就可以根 ...

厉害了老铁,我要开始研究WS2812的单总线驱动和AD转换后的傅立叶变化算法了。

网友:
把灯接喇叭上应该可以吧,电压低就装个升压

网友:
有这功夫,建议您还是多跑跑高速,或者D一个汽车用跑步机。。。

网友:
这改灯的钱去抵高速的通行费

网友C:
探岳,最近很火啊,中国汽车投诉连续榜首,说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的,导致油耗30-40L/100km

网友:
不要搞,很lwo,3天的热情而已。浪费钱,不如给老婆买件衣服更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岳,最近很火啊,中国汽车投诉连续榜首,说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的,导致油耗30-40L/100km ...

首先感谢老铁友情的提示,确实是颗粒捕捉器导致排气堵塞,然后油耗突然飙升,不过那是2020款的车型才会出问题,庆幸的是我买的是2019款,现在开了两万公里,自己做保养,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2021-08-13):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老铁友情的提示,确实是颗粒捕捉器导致排气堵塞,然后油耗突然飙升,不过那是2020款的车型才会出 ...

淘宝搜RGB 拾音灯

网友:
RGB 拾音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上网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