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神看看这个颗粒可以做固态吗

楼主(2021-06-24):
做64G的或128G的,这样的U盘有2个,要求放大小的最好不掉速,原本有固态不少,这是这个U盘坏了改一下固态据说颗粒不错。成本也低点的较好。

网友A:
PFB72吗?64g的L06B,可以做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B72吗?64g的L06B,可以做固态

做64G可以吧,寿命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B72吗?64g的L06B,可以做固态

还是128G的,这样的U盘买了2个,成本需要多少钱?

网友B:
46XT 58XT 46EN 3111就这几种,放大小 低成本 就58XT 3111了

网友A:
便宜的方案58XT和ps3111都可以吧,58H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 58XT 46EN就这三种,放大小 低成本就58XT了

那就58x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方案58XT和ps3111都可以吧,58H也可以。

58H要钱啊

网友:
58xt掉速啊,好像符合要求要ps3111:lol:

网友:
小白来学习攒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