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公司的爱普生打印机出问题!让帮看看!咱不会修!但会拆!拆了看看呗....

楼主(2021-06-24):
公司的爱普生打印机坏了!型号是700fw!开机显示打印机卡纸,请关闭打印机,然后打开扫描仪组件,并且取出卡纸,请参见产品说明!领导搬来让咱帮看看!让看看就看看呗!咱不会修,不保修好,但会拆!那就拆了。。。。。。。上图!

网友:
这次要是修好了,以后啥坏了都来找你了

网友:
修不好比修好划算多了!!

网友A:
看看就好,回头一句话:拆开看了下内部太复杂了不会弄,还是申请换一台新的,或者请维保人员过来维修。

你的技术如果可以驾驭你维修,当然没问题。不然不会修不要趟浑水,修机器只有0和无限次。

网友:
公司的东西别修,以后有你受的。卡纸估计是滚轮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就好,回头一句话:拆开看了下内部太复杂了不会弄,还是申请换一台新的,或者请维保人员过来维修。

你 ...

老湿机啊...

------------------------

网友:
跟领导说官方才能修。。。实在不行就把进纸电机拔了。。。

网友:
单位的东西修好一个,随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来让你修。。。。。。。

网友:
检查传感器,搓纸轮

网友:
去下一个维修手册,然后看图说话,可能会修好。

网友:
领导是个美女,,,套近乎的

如果走纸轮没有问题,,有可能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本公赞成诸君说法,确实如此,在单位,就算你会修都不要修,不然修好了认为你是应该的,修不好还会说你是把聋子治成哑巴了。本公深有体会。

网友:
输稿器传感器坏了!!

网友:
卡纸一般都是搓纸轮或者定影这些问题

网友:
你还会拆,我拆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