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24串磷酸铁锂模组拆解

楼主(2021-06-24):
模组旁边有一个模块,应该是均衡模块吧?但是测量了一下,有一半内阻电压比较一致的,另外一半就不行了。

网友A:
听说比亚迪的电池技术全球领先?

最近的dmi系列车型火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比亚迪的电池技术全球领先?

最近的dmi系列车型火爆得…

这个清楚。。。

网友B:
这估计是很旧的电池了,按byd的铁锂寿命,基本是营运车辆拆机才会老化的这么厉害,

网友C:
铁锂本来用过一段时间一致性就不太好,但是寿命,性价比一直都是最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是很旧的电池了,按byd的铁锂寿命,基本是营运车辆拆机才会老化的这么厉害,
...

不知道是怎么样看出老化程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本来用过一段时间一致性就不太好,但是寿命,性价比一直都是最强的

就是不知道是均衡出问题还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D:
最近也买了一组退役18串比亚迪,现在心里滴滴的,不清楚容量剩下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买了一组退役18串比亚迪,现在心里滴滴的,不清楚容量剩下几何

磷酸铁锂一致性太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均衡出问题还是电池出问题了

看内阻就知道容量不行了

网友:
看来内阻确实能反映出电池的容量,但是不完全。电压低的内阴还有0.48的,是不是均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阻就知道容量不行了

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买了一组退役18串比亚迪,现在心里滴滴的,不清楚容量剩下几何

只能到手测试一下才知道了

网友:
这种大公司高低压之间隔离度都不够。。。还好意思说自己新能源技术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锂本来用过一段时间一致性就不太好,但是寿命,性价比一直都是最强的

不见得~~用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这电池我也买了卖家说是115A的,我回来实测也有110A。我是给老年代步车改的原车是100A的这个刚合适,主要考虑安全。就是回来重组很麻烦电池拆了就不好装了最好是激光焊接,铝极柱的和指头粗细差不多激光焊螺丝根本不结实,主要是和螺丝粗细一样只能焊一圈,激光焊熔池本来就浅再加上焊接面积少回来用铜鼻子装没使劲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