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啥时候出过这款s5.1的音箱么?? 各位大老虎给背板,接线问题,.....

楼主(2021-06-24):
如题:今天亲戚搬家,说懒得搞这个大家伙了, 放门口给我, 我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弄回来的。。。。知道是鸡肋,奈何手痒。。。

1. 漫步者啥时候出过这款s5.1的音箱么?? 各位大老虎给cc
2.背板,接线问题,.....3.5的4节头输入, 出来 白,黄,和红rca插头吧, 试来试去只有黄色和白色起作用,:Strive:,低音炮有丁点作用,不震撼。
3.是不是存证的山咋货色, 给看看。。。

楼主:
补充下低音炮尺寸500*500*230mm,小箱子 4只, 看做工包皮还行。

网友A:
2001年推出的S5.1是当时多声道系列产品中的佼佼者,两分频的卫星音箱,25w×5+90w的恐怖功率配置,可拓展至6.1系统的前卫设计,都令其充满了卖点。20个年头了,价格好像是1000多块钱。

网友:
我以前还买过漫步者的4.1音箱,现在感觉好奇怪的配置

网友:
早了 这是漫步者第一代的5.1音箱 应该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1年推出的S5.1是当时多声道系列产品中的佼佼者,两分频的卫星音箱,25w×5+90w的恐怖功率配置,可拓展至 ...

 厉害了你!  功率标着确实有360w, 后面摸了一下,温度还算不烫手吧没, 低音不行,估计老化了,动次打次的感觉没了
  我去百度和官网竟然没找到,看来是丢了原装的接入线了, 20来年了快 的古董

网友:
应该是模拟功放,拆了看看

网友:
2002年左右推出的,曾经超想要一套。

网友:
s系列是漫步者的高端系列

记得应该是支持光纤接入的吧

当年不舍得买系列

网友:
这个要看说明书,有遥控器吗没有比较难用,02年当时要1600多 算比较高端。都是模拟输入 没有光前同轴,卫星箱4寸低音,低音箱好像10寸的。04年生娃收藏,前几天拿出来2个卫星箱用回音壁功放板推声音还是很好

网友:
谁要是给我一套这音响该多好啊,可惜我的亲戚里面没有喜爱这的。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貌似有个音道口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了你!  功率标着确实有360w, 后面摸了一下,温度还算不烫手吧没, 低音不行,估计老化了 ...

每个声道都是独立的莲花座输入,还要什么原装的输入线?随便都可以找到莲花头的音频线。

网友D:
我正在用同款音箱。想要5个喇叭同时响,没有5.1的音源(音乐)就需要在声卡设置虚拟环绕。低音确实没有想象的有力,我都换成惠威的喇叭、换了电容。最早买回来接在dvd上看电影用,后来dvd被逐步淘汰了,就接在电脑上打游戏玩,现代战争之类游戏开5.1效果比较震撼。 坏的那个ce 应该是中置音箱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貌似有个音道口掉了

就你皮, 我奇了怪了, 这个怎么会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声道都是独立的莲花座输入,还要什么原装的输入线?随便都可以找到莲花头的音频线。 ...

问题我插3.5的头分出来三条线,供不上那么多的输入口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用同款音箱。想要5个喇叭同时响,没有5.1的音源(音乐)就需要在声卡设置虚拟环绕。低音确实没有想象 ...

嗯, 卫星音箱保存都还不错,外观包屁都没破损, 拆开小箱子面膜, 喇叭都不错, 是橡胶盆的, 中音的φ90内孔。安装螺丝位置外圆φ109,高音大概φ27的

要达到5.1的效果,电脑后面的音频插口要全部用上, REAL 螃蟹的芯片支持么?老哥有后面的插线图么, 有条件的话,麻烦给个指示图

网友:
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111847642.html,,N没用其它按字母接线就可以了。不行就拆开把输入的那几个口换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个好东西啊,折腾下应该很值得

网友:
看这输入端好像需要前置解码和低通。没有解码器,就只能出2声道,中置和后置是摆设;没有前置低通就低音炮就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