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人拆过这个MIDOG桌面风扇

楼主(2021-06-24):
后面6个螺丝全拆了,怎么也打不开,底部也没有螺丝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看看有没有隐藏在标签下的螺丝。另外合缝处有可能超声焊接过或者有卡扣。螺丝 只是装装样子 或者是固定内部某个东西的。和外壳根本就无关。

网友B:
我觉得边缘应该有卡扣,塑料棍和空心管紧配合压入,有可能会遇到超声波焊接最难撬开。里面应该类似芭蕉共田三档升压一体板,风扇里四绕组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隐藏在标签下的螺丝。另外合缝处有可能超声焊接过或者有卡扣。螺丝 只是装装样子 或者是固定内部 ...

四个垫条也打开了,没有

网友:
沿着缝隙撬开,拿塑料之类的薄片。

楼主:
太难打开了

网友:
底部 或者边缘 找个缝隙,

试试指甲或者拆机片能不能插进去,能插进去,可能是卡扣,估计可以顺边划开

插不动,要么是没找对位置,要么就是如大家说的超声焊的

网友:
挺漂亮的风扇

网友C:
同款风扇路过了,前面板大力撬开了,全都暗扣了,已经不能恢复原样了!!

楼主:
我就怀疑是这个,而且材质太烂没韧性,风扇页罩那暗扣一扒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边缘应该有卡扣,塑料棍和空心管紧配合压入,有可能会遇到超声波焊接最难撬开。里面应该类似芭蕉共田 ...

应该是卡扣了,价格也不算便宜,塑料太垃圾,风叶罩的卡扣轻轻一扒就断了,断了两个就不敢再弄了,机器是好的,就是旁边的灯坏了想打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风扇路过了,前面板大力撬开了,全都暗扣了,已经不能恢复原样了!! ...

这种风扇一般要使用双风贯耳的手段

网友D:
这风扇是两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风扇是两节电池的?

两节2200的18650电池

楼主:
这个好看挺好用的,就是塑料材质垃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