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问大家,有了解ph酸度计的吗?

楼主(2021-06-24):
现在需要测一种液体的ph值,准确到0.1即可,误差最好也不要超过0.1
我看淘宝上的ph计,主流有两种:
一种20多,一般是卖纯净水设备的店里

另外
还有一种一百多,就是卖各种量具的地方

大家说说,对于我0.1的精确度要求,买个20多的行不?
这俩估计原理差不多吧,就是功能区别

网友:
不了解,
但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来比较和话,30元的表与300元的表,感觉差不多,是感觉啊!
自己的真正用途,决定购买的价钱。

网友:
你要做什么,需求决定选择

网友:
能分辨到0.1没有问题。但是,要想测量的很准确,的确很麻烦,测量前需要用纯水对探头冲洗。

网友A:
要测准确,关键在于测前要用测量值附近的标准缓冲液校正。

网友:
我们一般用进口货,上万块的那种

网友B:
用TOLEDO的M300变送器+Pt4800i数字电极,新电极出厂时都标定了的,买回来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准确,关键在于测前要用测量值附近的标准缓冲液校正。

多谢大家,我去研究了一下。感觉这东西的区别,肉眼能看出来的
1、测量用电极球泡的工艺,貌似100多的从图片看上去,比20多块的似乎要好看一些...工艺要好一些
2、一百多块的介绍是三点标定,20多块的只有一点标定,或者两点标定,
3、200多元的送缓冲液。20多元的是粉末,是不是自己要用纯净水稀释了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OLEDO的M300变送器+Pt4800i数字电极,新电极出厂时都标定了的,买回来可以直接使用。 ...

我感觉100多元的,那个球泡电极看上去工艺比20块的更精致。
100多块的有一家写了是3点标定,20元的基本都不写,只有一家写了1点标定,还有个30元的写两点标定

网友:
没用过这类的,但估计都差不多,实验室里不会用这种,不够准,也不够稳定,实际上差的表还不如用精密pH试纸来得可靠。

网友:
卖纯净水设备的店里的,精度0.1 就算了吧。

真要精度的上面有说的了,几十几百是做不到的

网友:
养鱼的卖pH笔,可能为了凸显养鱼者的专业程度,能养活对pH敏感的鱼;
家用水设备的卖pH笔,应该是为了告诉你它的水是酸还是碱,对人体好之类的真真假假的宣传,这样店家应该是主打麦饭石或者矿泉水而不是纯水。
他们应该都不用什么精度。随便的pH计应该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考虑到表参数的水分,再考虑三瓶缓冲液也得上百了,那百八十,二三十的表,还能考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100多元的,那个球泡电极看上去工艺比20块的更精致。
100多块的有一家写了是3点标定,20元的基本都 ...

实话实说,这两种都不要买,误差非常大,可能你前后两分钟之内采样都不一致;不带温度补偿,pH值检出有什么意义?

要达到0.1级的监测标准,必须上低阻抗玻璃敏感膜,还要带温度补偿功能的。pH探头精度最低要求是PRP<5mV,NTC<0.2℃。

------------从实用、便捷、经济角度上来说,可以选择德图206-1、奥豪斯TS20、TRANS A3、衡欣AZ8692、雷磁PHB-4等,德图、奥豪斯确实不错,都是低阻抗珠球头、自动温补的微型机,基本上两年不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我去研究了一下。感觉这东西的区别,肉眼能看出来的
1、测量用电极球泡的工艺,貌似100多的从 ...

我有个进口的,那个贵

网友:
精密ph试纸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