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洋王电池拆下来焊坏了

楼主(2021-06-24):
没有点焊,用的助焊剂焊锡焊的,结果每个焊点一大坨,用钢锉锉了还是厚,霸王硬上弓往电池盒里硬塞,结果把保护板扯断了,完败。准备不要保护板了,电池直接装电筒里,不要保护板了,每次充电把电池取出来充。手中也有刚买的保护板,就是接线麻烦,焊上后不好充电,再想想怎么把保护板固定在电筒里,电池活动的,就和普通手电一样。

网友A:
烙铁不行,散热太快温度上不去.想干活利索一些工具就必须舍得花钱.一把好烙铁根本不需要乱七八糟的助焊剂,我要给文宇焊台打广告了,配合5C马蹄头用了你就知道焊电池都不是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不行,散热太快温度上不去.想干活利索一些工具就必须舍得花钱.一把好烙铁根本不需要乱七八糟的助焊剂,我 ...

没错。但是只要是能随便上去300°的烙铁都是好工具。

网友:
焊这个电池用普通烙铁的话外热式60W,内热式50W就好焊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烙铁温度不行
用C5头子,几秒钟就好了

网友:
我调至400度,速度要快。

网友:
用点焊机几秒搞定还不伤电池。

网友:
60瓦烙铁能搞定,我的18650、14500、21700都可以焊接。

网友:
用回温快的焊台或者热容大的烙铁。老式内热45W以上烙铁配大马蹄头都是轻松焊接。

网友:
如果用的多还是买个点焊机吧

网友C:
点滴盐酸锌40W以上的电烙铁就可以操作了,熟人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滴盐酸锌40W以上的电烙铁就可以操作了,熟人生巧。

时间长了烙铁也废了

网友D:
开始想念点焊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想念点焊机了吧

专业的事还得专业设备

网友:
我用的35W内热烙铁一样焊21700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但是只要是能随便上去300°的烙铁都是好工具。

我用的是60瓦的电烙铁可以安全焊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