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此次开车的SM3267AE主控板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24):
我就简单说一下
1.一次性买50个包邮也就是200元包邮,建议直接买200元的,价格如此的实惠,下次肯定不会有了,无需考虑

2.能多要三极管就多要,毕竟3267AE用MLC颗粒,基本上都是1.8V的VCCQ,3.3V的VCCQ电压的颗粒很少很少,而且容量特别的小,MLC颗粒基本上都是3.3V 1.8V双电压 ,3.3V的颗粒温度高一些,所以多向商家要三极管,

3.商家没有那么多三极管,朱老板也说了,就是XC6206P182MR 贴片SOT-23 65K5 1.8V LDO芯片。淘宝50个4.5包邮。自己买也吓不死人
4.长期使用原厂的磁珠建议直接更换绕圈电感,反正一个绕圈电感是0.12元最高,50个也就6元钱,

5.3267AE的使用颗粒建议双贴64G,大了不如上903,小了不适用,说白了就是处理小容量颗粒用的,双贴4CE 64G正正好好,不大不小.

6.不要纠结颗粒的速度问题,能比3267AE慢的主控我也找不出几个,3267AE的强项是稳,稳,稳,读取速度能达到150M就可以,如果达不到150M的读取,超频的方
把19这个参数改成20就可以,最高可以改到25,我测试过绝大部分的颗粒改到20就基本上满速了,改到21 22 23 24 25,也就提升1-2M的速度,提升不明显,没意义

7.不要上TLC颗粒,3267AE虽然支持TLC颗粒,但是及其的慢,写入基本上等于2.0,而且TLC颗粒单颗粒容量一般都比较大,TLC上3281是更好的选择,3281上TLC的4K比MLC快,所以3267尽量上MLC,这货是为MLC稳定使用所设计的,我怀疑3267AE和2244L是一个主控就是封装和其他的一点点的不同,同样的颗粒速度居然一模一样

8.就算是烂一点的MLC颗粒也不要怕,慧荣的冗余设计烂一点的颗粒大不了量产出来容量小一点,3267AE在3.0主控之中速度那么慢,就是可以稳妥的处理颗粒的磨损问题,再烂的颗粒只要能量产出来跑圈全绿,之后稳妥妥的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9.重点来了,这批板子是2016年的,用的居然是低温锡和中温锡之间的锡,改跳线的时候极易造成主控漂移,焊接好颗粒之后,短接LED灯和USB头,如果还不能识别颗粒容量的话,加焊主控即可,这一点简直操蛋

10.有了这个板子就可以替代去年的性价比之王雷克沙的S37了,4元的主控板,1元钱的外壳,20-22元的双贴64GMLC颗粒,成本30元之内的3267AE+64G完全妥妥的

网友A:
打这么多字,辛苦了

网友B:
我没买这个,想请教下楼主  我手里有个前年买的 3267AE的U盘只跑过两圈测试,
然后 用OTG线给平板转文件,因为是个电视剧 时间挺长,就没管他,等过了个把小时了看传完了,拔下U盘
之后插电脑  USB3.0就无法识别了。只能半插识别出USB2.0,重新量产也无效,

是3267AE普遍有这个毛病,还是我这个特殊? 搞得我现在对3267AE这个【稳】字抱有很大的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买这个,想请教下楼主  我手里有个前年买的 3267AE的U盘只跑过两圈测试,
然后 用OTG线给平板转文件, ...

朋友,你首先要确定u盘是什么,u盘是硬件,u盘有问题最先考虑的是usb头是否坏了,里面的弹片弯了,usb头坏了就是可能主控板的usb3.0信号线虚焊了,加焊一下主控试一试,3267有个评价,只有更换usb头的3267,没有坏主控板的3267,就是速度有点慢,兼容性和稳定性真的没的说,要不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买雷克沙s37,用用之后拆颗粒了

网友C:
老哥开车地址在哪里啊?

网友:
可惜开车包邮的量太大,不咋玩的用不到这么多,不然也备个10片,另外楼上3.0变2.0可能是雷克沙s37那种,那玩意3.0触点是弹片,容易折,折了就只能跑2.0,我折过就让范佬改68手腕板了,所以雷克沙那个型号就没碰过了

网友D:
谁会买200块u盘电路板啊,还要买颗粒芯片、外壳,总费用太高了

网友E:
我很想知道固态U盘和普通U盘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开车地址在哪里啊?

咸鱼啊.就是那个4元钱一片的3267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这么多字,辛苦了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去年的s37被一些公司买回去给员工使用,被包圆了,这次算是还不错的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会买200块u盘电路板啊,还要买颗粒芯片、外壳,总费用太高了

咸鱼有销售记录的,基本上都是50 100片卖出去的,还有一个直接2000片,估摸着一下,这批货也快没了,上个月的3281ab,3天6000片就被抢完了

网友F:
我的s37 64G的出问题了,老是自动断开连接和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37 64G的出问题了,老是自动断开连接和电脑

USB头磨损坏了,S37就是这个毛病,USB头不耐插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很想知道固态U盘和普通U盘的区别在哪里?

固态U盘顾名思义 就是本质是固态硬盘,用SATA接口的主控+桥接芯片做成了U盘的大小
普通U盘就是普通U盘

网友:
65k5可能不行,usb3.0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态U盘顾名思义 就是本质是固态硬盘,用SATA接口的主控+桥接芯片做成了U盘的大小
普通U盘就是普通U盘 ...

我感觉都差不多,哈哈

网友:
辛苦了,分享了这么好的使用经验。

网友:
请教下,这个原厂电感是多少电感量大小的,谢谢!

网友:
昨天在方立群看到就上车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要玩的可以买个10片也不贵,我的s37还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