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拆了两个豫亮照明15w的led灯,不知怎么换恒流芯片

楼主(2021-06-24):
两个灯都不亮了,拆开看看。灯珠是5V的,试下来都是好的,桥堆也是好的,恒流芯片BP2865的5脚都对地短路了。想自己换恒流芯片,不知怎么换。

网友A:
简单分为三步骤。1.买颗IC。2.拆下IC。3.装上IC。家里有加热平台吗?热风枪也行,没有的话烙铁总有吧!

网友:
买芯片,焊下旧件,焊上新件,完毕.
有加热台就用加热台,没有就用风枪吹.风枪也没有就堆锡焊下来,前提烙铁要够劲!
不过修这玩艺有点不计成本啊,买个新的才多少钱.其实知道原理就行了,非要过把瘾就拆件练习焊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分为三步骤。1.买颗IC。2.拆下IC。3.装上IC。家里有加热平台吗?热风枪也行,没有的话烙铁总有吧! ...

热风枪有,不知铝板上能不能用?

网友:
酒精灯一烤,想拆哪个拆哪个。实在不行蜡烛也可以。背面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