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七代半凯美瑞导航车机安装

楼主(2021-06-24):
16年年底购置了十周年纪念凯美瑞2.5豪华版,原车的导航尺寸过小且功能薄弱,播放心爱的无损音乐是不能的。故而换了一个12.1寸的导航,当时所能选择的所谓高配也就32G储存空间2G运行内存,前一二年使用还流畅,到了后来卡顿都无法忍受,虽然ROOT之后,删掉了N多东西,但依旧卡得谁都认不得。逐考虑换导航,但市场上,虽然导航品牌众多,但产品出奇的一致,均没有启停按键,问了N家,纠结了几年。无奈之间还是选择了其中一家,导航到了之后,研究了一下,对新导航作了点改进,给有需要的各位分享一下。

原先的导航要等待其开机,得非常有耐心。

拆机

启停接口

RED为按键线,BROWN、GREEN为地线,BROWN&WHITE不接。故而其实只需要二根线而已,将新导航上的一个按键替换即可,新导航上的按键板,其中的OFF按键位置大小到之前的启停按键一样,用其改装。

OFF按键通过倒数第三个1K电阻跟主控IC连接,拆除。在PCB的末端,钻三个孔,装PH2.0接口,用一根漆包线连接按键非接地的一端跟PH2.0接口的一脚。插上连接线,并套上热缩管,增加其抗震能力。

安装新的导航

网友A:
我觉得汽车上最没用的就是导航,还不如直接用手机,手机上可以安装多种导航系统,而且可以随时升级下载地图包等,甚至于一个老旧的手机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汽车上最没用的就是导航,还不如直接用手机,手机上可以安装多种导航系统,而且可以随时升级下载地图 ...

不能这么说,比手机好的地方在于屏幕大容易看清,而手机需要眼睛重新对焦变焦,而且车载机可以通过音响扬声器播放提示,支持投屏的基本上等于就是手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比手机好的地方在于屏幕大容易看清,而手机需要眼睛重新对焦变焦,而且车载机可以通过音响扬 ...

正我是不喜欢用车上自带的,原因是因为好几次对凯立德导错了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我是不喜欢用车上自带的,原因是因为好几次对凯立德导错了路

老的车载导航在低速、信号不好的地方确实容易误判,加上缺少基站定位的功能,导航的正确率受影响。

网友:
新的导航 没问题 , 很好用,可以看到哪堵车呢哪修路呢,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汽车上最没用的就是导航,还不如直接用手机,手机上可以安装多种导航系统,而且可以随时升级下载地图 ...

当你开车在外地不熟悉路况,前面正好是路口的时候手机来电话了你却不知道左右转的时候你就会怀念车机的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的车载导航在低速、信号不好的地方确实容易误判,加上缺少基站定位的功能,导航的正确率受影响。 ...

不是老的问题,而是凯立德的地图,三五年才更新一次,大城市里三五年道路变化非常大,我有一次都被导到一个大型立交桥上,导航的那个出口早就封闭了,结果在那里转来转去转了几圈,那里到处是单行道,又不能停车,那次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你开车在外地不熟悉路况,前面正好是路口的时候手机来电话了你却不知道左右转的时候你就会怀念车机的好 ...

我碰到过比这更惨,车载充电器虚标严重,手机电量越充越少,到最后居然关机了,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停在旁边的应急车道上,不知道怎么搞才好,最后手机充了三分钟,又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的问题,而是凯立德的地图,三五年才更新一次,大城市里三五年道路变化非常大,我有一次都被导到一 ...

哈哈,看来你很少关注导航的论坛。N年前凯立德就开始每年更新4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你开车在外地不熟悉路况,前面正好是路口的时候手机来电话了你却不知道左右转的时候你就会怀念车机的好 ...

是的,车机有车机的好处,特别是当听音乐时,导航的提示能自动压低音乐的音量,避免干扰导航。

网友E:
carplay 真香,完美解决手机屏幕小和原车导航更新慢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比手机好的地方在于屏幕大容易看清,而手机需要眼睛重新对焦变焦,而且车载机可以通过音响扬 ...

是的,车载就是屏幕大,眼睛比较容易看清。
用手机,就是屏幕小,不熟悉的路要定睛看走哪个分岔口。
当然如果用苹果手机,车载支持CARPLAY,投屏到车载上最好用了。

网友:
我就喜欢用车机,我只看地图的路,不听它哔 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车载就是屏幕大,眼睛比较容易看清。
用手机,就是屏幕小,不熟悉的路要定睛看走哪个分岔口。
当然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rplay 真香,完美解决手机屏幕小和原车导航更新慢的问题

现在的国产车各种十几寸大屏,支持5G车联网导航跟OTA升级。还有语音助手各种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我是不喜欢用车上自带的,原因是因为好几次对凯立德导错了路

平板加蓝牙音箱,信号自己最好改一下GPS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比手机好的地方在于屏幕大容易看清,而手机需要眼睛重新对焦变焦,而且车载机可以通过音响扬 ...

数据不够新,确实鸡肋,还是手机实时数据好用,而且听声音就可以了,基本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