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上的这个闸阀怎么更换?

楼主(2021-06-24):
就是那个带把手的阀门,怎么更换?从哪里开始拆?水表下边那个能拧的地方是不是两边都是活的?

网友:
用二个扳手先拆水表那里

网友:
水表两端都是活节,先拆水表再换球阀。

网友:
循序渐进,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网友:
有点麻烦。 阀门把手会碰到墙壁,需要拆把手哦!先卸下水表再拆阀门。

网友:
记住一定要不锈钢的

网友:
4楼的方法不错

楼主:
是不是得需要管钳啊?

楼主:
那像绳子似的东西是叫麻丝吗?

网友:
这都整不明白,还是找人干吧。

网友:
水电师傅生料带+麻丝——走心了。听说这样比单纯生料带效果好。

网友:
把零件买好。。。

等哪天停水了赶紧换。。。

网友:
听四楼大哥的没错.从你提问知道,这个钱你让专业的人挣,你省不了的

网友:
这个是球阀,你换之前先确定这个是在水表的出水端还是进水端,这个都搞不明白就不要修了,否则会水漫金山的。

网友A:
这部分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维修吧

网友:
找水表前应该还有一个阀门,关闭后拆水表。水表两端都是活接,去了水表就有空间了,再拆阀门。

楼主:
这个水表已经不用了,楼下管道井还有个水表和球阀,关掉下边的j球阀就可以换,看起来够麻烦的,想换的原因是家里一需要修水管什么的就得跑楼下去。现在搞明白怎么换了,看来是需要管钳、新球阀、麻丝、生料带。我也不想自己换了,还是有空了找个人换吧,反正也不着急

网友B:
小儿科,一把活动板手,一把管钳,一巻生料带足够了。
步骤:
a、拆除:
1、活动板手,拆1处螺丝,把球阀把手拆下,否则拆球阀时,把手下端会被弯头挡住;
2、活动板手,拆2处铜套,内有一胶圈(DN20)放好,装回去时还要用;
3、活动板手,卡3处拆球阀,螺纹松动时,用管钳尾部撬箭头处,把管子和弯头撬出来,方便操作。继续拆下球阀;
4、用活动板手卡住拆下球阀上端卡口,管钳夹铜套,拆下水表铜套。
b、安装:
4、清理原丝牙口处残留生料带,缠上五、六圈新生料带(正品有三圈足够了,现在能买到的一般都是超薄版。),用活动板手装新阀(可能要拆把手,否则弯头处过不了)。先别拧太紧;
5、用管钳装铜套,多缠几圈生料带,拧到下面的阀门一起转,把手方向合适为好;
6、用活动板手装回铜套到水表丝口上,注意清理一下胶圈;
7、用活动板手装回新阀门把手。
c、收拾现场,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儿科,一把活动板手,一把管钳,一巻生料带足够了。
步骤:
a、拆除:

高手,佩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维修吧

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管道间的东西还没入户,我得问问,要是归他们维修那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