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块锐奇12伏电池 相同容量续航缺大不相同!

楼主(2021-06-24):
右边那块电池续航远超左边那块,求解(进口电芯?)

另外最近大家都在吐槽大有缩水无度,各种阉割。幸好年前入了几套flex抚摸!
果然国产工具还是要看锐奇和东成!

网友:
以前的是三星电芯。19后不知道。要拆开看看

网友:
国产都这样 看不见的地方使劲缩水
就像大众汽车  国产的前面直接塞泡沫  德国的是一条厚度0.5mm的铝合金防撞条

网友A:
自己拆自己看!!上论坛的不会自己解开拆解看看里面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自己看!!上论坛的不会自己解开拆解看看里面的电芯?

重点是三元锂和钴酸锂的区别!!右边的是钴酸锂!

网友:
2019年的应该都是三星20R电芯,2020年以后的应该换成了天鹏。我有一个群友买的是2020年的7212-20C,配套的是天鹏电芯的,他反映续航很好。所以说续航差别大应该不是进口和国产的区别,只要是内阻、容量差不多的动力电芯,那么续航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你续航短的那个电池可能是内部电芯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