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时把无线充背面的磁帖剪烂了

楼主(2021-06-24):
以为是双面胶,剪碎扔掉了,后来才想起,这是磁屏蔽用的吧。
已经扔了怎么办呢?用啥能代替?

网友:
某宝单独有这玩意卖

网友:
淘宝搜防磁贴

网友:
去二手店铺看看,多的是。

网友:
只要能屏蔽磁场且导电性不好就行,我以前把冰箱磁贴后面的薄薄的磁性橡胶剥下来贴在公交卡上装在手机套里可以用,不过无线充功率大很多,要求更高,不能磁饱和了

网友:
不是屏蔽用的,是导磁用的。再拆个来换

网友:
六楼说对了,是和线圈的一个组合,磁和线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