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开关电容主动均衡板

楼主(2021-06-24):
算了 大家都不敢兴趣,还是删掉算了。

网友A:
打板文件分享一下,我也想做个!

网友:
有图纸吗,能分享下吗

网友B:
首尾的压差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文件分享一下,我也想做个!

等我测试好了,再发出来

网友:
前景虚化的不错,高清至少有30w像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尾的压差不知道怎么样

暂时测试结果4S是0.003V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看样子是相邻充放电,这个只有跑起来时才能看出效果来吧!!!
线太细可能顶不住,应该放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相邻充放电,这个只有跑起来时才能看出效果来吧!!!
线太细可能顶不住,应该放粗!!! ...

是的,我设计的5A,插头连接线我铺的是1.2的,应该还好吧。可惜还没有研究出来怎么安装指示灯

网友D:
楼主试过每路双mos的方案吗?那个方案用料少,从原理分析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过每路双mos的方案吗?那个方案用料少,从原理分析也是可行的。

第一版的就是,可惜没成功,电容耐压要求高,一个电容都要一块多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版的就是,可惜没成功,电容耐压要求高,一个电容都要一块多钱了

感谢楼主。抽时间了我也玩玩,手上有几个电池组呢。

网友E:
电压太低了,可以调整为4.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太低了,可以调整为4.2V吗

这个不是充电器啊,是平衡电池组电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太低了,可以调整为4.2V吗

6.3电压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过每路双mos的方案吗?那个方案用料少,从原理分析也是可行的。

刚才把那个双MOS管板的下拉电阻改了个位置,能正常工作了。就还不知道平衡效果怎么样。

网友F:
请教,打板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打板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不需要打开啊,直接去捷配或者立创下单上传这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祝贺你,你终于攻克了电池组平衡板
之前那个方案,2s理想,这个是3s起步
我看这个方案,明显的缺点是电容体积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