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图慎入,LCR表DIY第二弹。。。

楼主(2021-06-24):
之前发表过一个帖子,自己DIY的LCR表
初步验证了一下原理图,存在问题比较多。
这次比上一版的改进如下:
1、加入多量程切换,从1Ω到1MΩ的量程电阻,倍率10;
2、放大电路采用2个4运放分别组成的Zx和R两端的仪表放大器;
3、频率可以设置为100Hz,1K,5K,10K,25K,50K,100K;
4、加入串联和并联模型的计算;
5、开路清零寄生电容,短路清零线电阻;
6、增益调节因芯片选型失败,导致无法程控激励电平,无法程控Zx和R两端的增益,下一步待完善。

测量精度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跟我这不知名的万用表对比了下,还可以。
手头没有高精度的电阻电容,也没有高精度的电桥;
电容,测量个10pf的没问题,小数点后面1位在动;手头比较大的也就1000uF,改天找个大的测试下。
电阻 ,小电阻能精确到1mΩ;大电阻并联模型测试20M,还行。
电感,手头没几个感值,几个uH到mH没啥问题,

下面上图

等买的开尔文夹到了再补充一下。。。
屏幕第一行 依次是量程电阻,测试频率,S --- 串联模型,  P --- 并联模型

第二行 Q
第三行 ESR;
第四行 R/C/L

22M

1M

750k

3.3M

430K

100k

56K

4.7K

390Ω

470pf

10nf

10nf

680pf

10pf

24Ω

7.5Ω

0.22Ω

0.1Ω

1.8Ω

短路清线电阻

开路清寄生电容

网友A:
什么主控呢,开放资料吗

网友:
开车不/
直接众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控呢,开放资料吗

目前没打算开源,用的stm32

网友B:
要4线测量才对吧,我只看到2线,对比测量表要用个5位半才好校准电桥电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4线测量才对吧,我只看到2线,对比测量表要用个5位半才好校准电桥电阻档。 ...

没有5位半的表,不校准的话 基本跟我这万用表一致

网友C:
要四线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四线才可以,

四线已经做好了,加上了自动切换量程和滤波,稳定很多。

网友:
太复杂搞不了

网友(2021-09-15):
开车不,论坛来一波。

网友:
大佬有没有图和源码,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不开源或者提供diy就不看了,自己玩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