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SE拆解:拆两只飞利浦电动牙刷,更换电池。

楼主(2021-06-24):
电磁炉,剃须刀,电推子修了个遍,今天又来俩电动牙刷。。。
这次应该不能被坑了。这玩意要是脏兮兮的,我就不信她能放嘴里

同事家的电动牙刷,前几天晚上微信我说,牙刷用了很多年了,现在充一次电就能用几次了。
我直接告诉她,电池不行了,买电池吧。她问我买啥样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那牙刷里面是啥电池啊!
本来以为她会第二天上班把牙刷给我带过来呢。
没想到过了一会,告诉我,她老公把牙刷拆了。。。说拆坏了。。。断了两根线。。。
看完电池,我直接某宝给她找了链接让她去拍了。这下不用我搭电池了
一共两个,其中一个被她老公拆开了。底部的盖子撬的面目全非。。。

充电线圈的两根线也给拽断了。

汤浅的两节7号镍氢,容量不详。

牙刷的电路板,肉还不少哦。

板子上还有串口触点。

两个驱动震动电机的MOS。

PIC16单片机。

震动电机个头不小啊!

这个是我让她买的BPI低自放电池,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这电池N年前我陆陆续续买了差不多20几节吧,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滴~~~

拆下来的汤浅。

扒皮。。。里面还是没写容量。

把电池上的镍片也拆下来,一会组新电池用。

汤浅那两节电池是平头的。BPI这个是尖头的。先放进去确认一下位置。

确认好位置后把两节电池粘起来。然后焊上镍片。

装回电池仓。

外壳全部装好。按下开关,嗡。。。。。。。。。。

网友A:
这电池长的很像爱老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长的很像爱老公

BPI就是enelong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PI就是enelong啊

能否分享下电池链接哈

网友B:
才900mA,怎么不上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900mA,怎么不上锂电?

改锂电,充电也要改吧?

网友:
这种不都是无线充电的么,怎么没有看到无线充电线圈?
另外一点人家是有老公的人,还费这劲。。。

网友:
这样改就很好了,没必要锂电,这个还稳定些,锂电小电流放电容易饿死。

网友:
MM厉害了,把闺蜜老公都顺便照顾到了

网友C:
最近我也迷上倍特力这款电池,低自放容量大,价格也实惠了

网友:
看来防火防盗防闺蜜深入人心啊~~你同事根本没把你和你的技术介绍给她老公,要不然她老公肯定不会动手拆
这大个牙刷我也有一个,震动非常猛,原来是两节电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迷上倍特力这款电池,低自放容量大,价格也实惠了

现在买不起爱老婆,所以一直用爱老公,不错

网友:
最爱看肉丝拆解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爱老公呢

网友:
哈哈哈,bpi记住了,
竟然只是震动电机

网友:
电动牙刷拆过防水性能会变差,时间长了就里面就会锈

网友:
这震动电机,碎牙结石都够了;现在牙刷里面一般都是14500电池

网友:
肉丝MM这段时间挺忙的。

网友:
国产飞狮的电池,也不错,买过他们家很多电池,有好几年了电池还能用,容量足,且耐用度都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爱老公 爱老婆是玩家自己取的名字吗?最开始听到这名字 还以为是啥成人用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