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英摩客256G固态拆解,创见主控板Transcend PFWH53.00(umccoy PRO)

楼主(2021-06-24):
淘宝上的自制硬盘,用的创见主控板Transcend PFWH53.00,SM2246en

网友A:
旧盘翻新的?还是直接拆的旧盘换了个壳子?

网友:
杂牌做工的确强差人意了,我还是老老实实买大牌子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旧盘翻新的?还是直接拆的旧盘换了个壳子?

估计创见的小容量主板换颗粒加个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创见的小容量主板换颗粒加个盒子

这个板子我也是两块,原来是16G 的   2246EN

网友:
打个“英”、”美“、”日“就高大上了,和洋大人沾边了

网友:
好家伙,一个固态盘居然套了两层马甲,外面一个牌子,里面还有个一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