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两边都没有墙垛后加装极简门

楼主(2021-06-25):
请问万能的数码之家,这儿想装一个极简门,要求隔音好,防止其他人上卫生间吵醒宝宝,有什么好推荐?两边都没有墙垛,一边是靠边,一边是墙中间(有插座那儿)。
其实,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使用白色的铝木极简门,不要门套,直接合页钉在墙上,不知有谁做过。目前使用混凝土自攻锚栓,可以直接钉合页到混凝土或者泡沫砖的。门锁和开关门那些东西,目前的极简门已经有比较好的结局方案了,就从他们定门,不要施工的门套即可,活页直接上墙。但是没见过例子,心里没底。

网友A:
楼主的需求是矛盾的,要极简门就不可能隔音好,楼主需要在极简和隔音间取舍,要隔音好的话还是装门套吧。

要极简的话就直接在两边钉一块木板或其他板,然后在板上装合页装门,合页直接固定在墙上也不是不可以,但因为门是要经常动的,合页的固定位置非常小,门开合时需要承受各个方向的力,用膨胀螺丝固定在水泥上会很快松动。

网友B:
想办法把制造噪音的人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把制造噪音的人隔离。

制造噪音的人是另外一个宝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需求是矛盾的,要极简门就不可能隔音好,楼主需要在极简和隔音间取舍,要隔音好的话还是装门套吧。

...

谷仓门有没有好的隔音方案?

网友:
加一个假墙用泡沫胶固定门套安一扇简易门就可以了

网友:
上轨道 pvc 折叠门

网友:
挂厚门帘,简单点用空调被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造噪音的人是另外一个宝宝!

上巴掌打屁屁,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