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点上蚊香夏天就是这个味道

楼主(2021-06-25):
今年才进入夏天,手上脚上被蚊子叮的都是包,那个痒啊,
虽然自己配了10%-15%的避蚊胺
可是药三分毒,也不能在家就涂避蚊胺啊
想了一下,以后户外活动就涂上避蚊胺,
室内我想起了很久前用过的盘蚊香,
这种一卷一卷的蚊香已经很多年没用了,
京东下单买了120盘榄菊蚊香,
但是却没送蚊香盘,
我就用家里的废茶叶盒,铁皮,电线,接线盒
制做了两个蚊香盘
制作过程简单,
就是打孔,用拉铆钉固定,
这种立式的蚊香盘会比平躺的省点空间
一个家里用,
一个车库用,车库没有门,
外面小猫小狗太多,所以蚊子也多
点上蚊香,夏天就是这个味道

网友:
家里用液体蚊香要安全点,没有烟味,没有明火。

网友A:
好创意,我们这的蚊子应该是免疫了这种蚊香,点这种没效果。只好全屋加窗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我们这的蚊子应该是免疫了这种蚊香,点这种没效果。只好全屋加窗纱。 ...

窗纱也有,
晚上睡觉我用蚊帐,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蚊子进化了,
首先颜色会变的和蚊帐接近,
不容易发现,然后飞的很快,
不容易拍到,
这种艾草蚊香很健康,
还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窗纱也有,
晚上睡觉我用蚊帐,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蚊子进化了,

蚊子是会进化的,睡觉前明明蚊帐里没有一个蚊子,早上醒来时发现蚊帐内有一两个大腹便便的蚊子在得意的超低空飞翔,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蚊子会爬在蚊帐上从蚊帐的小孔往里钻,有的还钻进去一半另一半卡在蚊帐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蚊子是会进化的,睡觉前明明蚊帐里没有一个蚊子,早上醒来时发现蚊帐内有一两个大腹便便的蚊子在得意的超 ...

对的,现在的蚊子个体超级小,而且飞得超级快,还能从蚊帐孔里钻。我曾经在蚊帐孔里面看到几只被卡住的。

网友:
电蚊香液配合电蚊拍,两个夏天没怎么见过蚊子了,以前一晚上能拍死十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蚊子是会进化的,睡觉前明明蚊帐里没有一个蚊子,早上醒来时发现蚊帐内有一两个大腹便便的蚊子在得意的超 ...

此言属实,确有其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现在的蚊子个体超级小,而且飞得超级快,还能从蚊帐孔里钻。我曾经在蚊帐孔里面看到几只被卡住的。 ...

此言不虚,确有其事。

网友E:
自从有了小孩后一直在用蚊香液,各种牌子都用过,哪个便宜买哪个,效果都差不多,在房间里几乎看不到蚊子,偶尔有蚊子也是忘记开了,后来直接插在恬家智能插座上,定时天黑开天亮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有了小孩后一直在用蚊香液,各种牌子都用过,哪个便宜买哪个,效果都差不多,在房间里几乎看不到蚊子, ...

蚊香液的毒性感觉比盘香高,
还有蚊香液 杂牌的毒性会更大吧,
还是买雷达啥的大牌子,
夏天前论坛一般有优惠券。其实盘香和液体蚊香都杀不了蚊子,
只是点了以后,蚊子飞的慢了容易拍,
也不爱盯人了,

网友F:
上个月200多点买了床蚊帐,比蚊香液效果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200多点买了床蚊帐,比蚊香液效果好太多了!

蚊帐刚买都是好的,等过段时间你家的蚊子就进化了,蚊帐就挡不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蚊香液的毒性感觉比盘香高,
还有蚊香液 杂牌的毒性会更大吧,
还是买雷达啥的大牌子,

不用感觉,蚊香液和蚊香盘的有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蚊香盘多一个烟雾的致癌性

网友:
在市里 大概10年前开始 蚊子越来越少了 冬天基本没有  夏天偶尔会进来一两个 我的拉链蚊帐 链子边缘都烂了 拉不全都不管了。

在农村老家,有次半夜还在打蚊子,那嗡嗡的声音听着都没睡意,不管蚊子在哪往自己头上就是一巴掌,打中就是运气。本来想买个门帘,磁吸的,白天就拆掉。又害怕有蚊子躲在床底,最终还是花了一百多买了个蚊帐。躺在蚊帐里就是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从有了小孩后一直在用蚊香液,各种牌子都用过,哪个便宜买哪个,效果都差不多,在房间里几乎看不到蚊子, ...

定时开,关。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我这电蚊香都没以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言不虚,确有其事。

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了求生存,都进化了,否则就没有机会活下来了

网友G:
开蚊香液待加热稳定后用手电照上开口,会看到蚊香液受热变成雾状,散发出来
起驱蚊作用的主要是菊酯类的杀虫剂 ,但菊酯类的杀虫剂是脂溶性的,用的是油性的溶剂,一般是用脱臭煤油,另加香精,
驱蚊好的菊酯成份高点,说环保的就少加点
说什么艾草,植物环保,都是骗人的把戏,都用到石化产品了,还谈哪门子植物环保
试想一下,一屋子里都是煤油的雾,吸到肺里,有点怕
因为我对电蚊香液过敏,只要一开就会鼻痒流鼻水,就查了一下成份,从此不再用电蚊香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蚊香液待加热稳定后用手电照上开口,会看到蚊香液受热变成雾状,散发出来
起驱蚊作用的主要是菊酯类的杀虫 ...

还有一方面,
我买过雷达和山寨的电热蚊香液,
都是论坛优惠购买的
居然山寨的用的特别快,
24小时连续插上的话,
2-3天就能用一瓶液体,
可见山寨的功率超标不靠谱,
雷达的液体还是挺省的,
你说毒性,
那么不管是蚊香或者电蚊香液都是有毒的,
避蚊胺也是有毒的,
即使是纯艾草点燃,
还有烟雾呢
但是都不用的话,
蚊子叮了很痒,
还会传染疾病,
人就得选择了,
两害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