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空调出风口温差请教大家

楼主(2021-06-25):
衡量一台空调制冷能力的好坏,采用出风口温差来判断。
假设室外温度32度,设定制冷温度23度。
那么,室内温度28度时开始制冷,和关机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空调重新开机制冷,出风口的温差都是一样吗?

在这一方面,作为新科技的变频空调,会有强力表现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制热的时候采用电加热,是好还是坏?

网友:
电加热说明空调制热能力不足,极端低温环境不在内。

网友:
买台空调搞得这么复杂,15平方以下买1.5匹变频,
家里开空调基本都是开25、26度就可以了,没必要开23度。
制热的时候电加热是根据温度自动开启得,可以手动关闭。
有钱买一级能效,暂时用就三级能效。尽量买美的、格力。

网友:
在实际使用种,还是变频的舒服,不会有那种要么冷,要么热的感觉,  变频达到设定温度了,出风口温度不会很低, 开始制冷过程中会很低,我家的出风口(散热片)可以到4℃,室温28℃, 定频的应该是一样的,压缩机启动就是最大马力的跑.
有电辅的,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的,压缩机不行, 自用还是用点好的,三菱电机,还是比较推荐的.
不过貌似最近很火的华凌神机,据说不错,主要是价格便宜.貌似也涨价了

网友:
我家的空调  全部被我拆开拔了电辅热电线

网友:
是进出风口温差,一般10度以上合格,大品牌一般都是差12度或以上的
然后制冷跟室外没关系,定频是室温和设定温差两度启动,变频是类似PID,越接近设定温度功率越小,无限接近设定温度,然后恒温,人感觉不到温度变动,舒适
制热肯定是压缩机制热好,三倍效率.主要问题是雪种,以前的R22.不用电辅热没啥温度,现在的R32或410 都很好,特别是32 ,易爆,但是制冷制热效果都很好
华凌是美的子品牌,内脏是美的的,还不错,性价比也高,售后是美的在做,服务也好

网友:
自家空调出风口温度,用感温笔测试在8度左右,最低到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