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理爸妈家的奥克斯FS-40落地扇,不知道菜油能顶多久!

楼主(2021-06-25):
爸妈家这个奥克斯FS-40落地扇是妹妹家退役的,老爸说放了一段时间再通电扇叶都不转了
这次端午聚会正好看下是什么原因,初步估计是转子粘住了

带遥控的,但遥控器找不到了

铭牌

一路拆,结构、顺序大家都知道,偶也没拍

转起来很紧,应该就是转子轴套的问题

拆掉罩子

拆开电机

顺便看小摇头电机

含油轴套

转子粘得很紧

费力拔下,结果转子上的小扇叶碎了

再轻轻拨弄一下尾部扇叶,也碎了、碎了、碎了
应该是塑料材质不行或回料太多,老化了

一不做二不休,把其他都剪掉,只留下套套
还需要它来定位转子呢

爸妈家没酒精,就用湿纸巾擦拭转子轴及轴套

没机油,本来想用理发器的润滑油,但也没找到
不能就这么摊起,又懒得回自家拿
只能用菜油先将就一下了

在轴上滴两滴

用“神油“后”马上就滑刷了,和干擦完全是两个感觉
好好体会一下

装好电机,通电就转起来了

复原风扇,通电

让风一直吹,也不知道菜油能顶多久

下次倒点机油过去,再重新打理一下

天气热了,不开空调的时候,吹吹风也是蛮好的

网友:
换机油也是很容易黏住的,最后就是换固态的黄油。

网友:
NO,菜油不可以的,越用月卡死

网友:
WD40一喷解忧愁

网友:
还是要向油毡里上油,我现在用的是摩托车机油和衣车油混在一起加到里面,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菜籽油不行呀,最好是机油或者黄油

网友:
用个大众合D-633万能风扇遥控器就完美了

网友:
顽固抱死我一般用特氟龙润滑脂,WD40喷了清理以后再上润滑脂,一般能管一两年,不过话说我家艾美特用了十几年也从来没有清理过没上润滑油,一样活得好好的

网友:
又到了集体修风扇的季节

网友:
显卡风扇加菜油顶了一个星期,,加缝纫机油顶了半年,加自行车花鼓油顶了3年,最近又不转了,准备拆开清洁了

网友:
最多1  个月还得抱死,必须加黄油

网友:
菜油能顶一个月,接着会卡死。

网友:
菜油是软脂酸酯,水解后分解出软脂酸和醇,不饱和羧酸分子氧化断裂不饱和双键变成醛,羟醛缩合缩合变成高分子,粘度大增……

酸还会腐蚀铜套发黑……

所以用菜油的后果严重

网友:
我试过用缝纫机油,结果一个月不到,又不转了!

网友:
缝纫机油最好用,高温黄油也不错

网友:
  莱仔油是不能用的、开机温度一高就会发粘用不了几天、。

网友:
换滚珠轴承的。
要不然,还是得无限滴油。

网友:
这种可以用WD-40那款白色锂基润滑油吗

网友:
顶两天就不错了,缝纫机油同样两天

网友:
一个月?你能让它连续一晚上都不错!换高温润滑脂吧!或者wd40,喷喷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