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1-06-25):
拆个LED驱动电源

网友A:
这玩意没有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有整流桥?

半波整流 D1就是

网友:
那效率多低呀

网友:
这个一点都不发烧啊!

网友:
跟效率没多大关系 理论效率还更高,因为少了输入二极管压降

网友:
外壳高大上,里面很寒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