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特安斯TA801B万用表,这是出口型,看看值不值40元。

楼主(2021-06-25):
这是出口型,有英文说明书。表硬芯,功能齐全。看我的测试照片。有意的朋友可联系,有几十个,没有套路,运费10元。

网友A:
难道说不值,你会30元卖给我?

网友B:
怎么联系 看上表笔了哈哈

网友:
多几个人说有801C,以前怎么怎么撸到的等等保证你卖得快,这是一种人气战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不值,你会30元卖给我?

40一块。没有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联系 看上表笔了哈哈

站内信。站内消息。

楼主:
有几十个,要的多,可谈。

网友:
前一阵咸鱼有人卖29元一个,我买了两个,确实很不错,有时间了看看能不能改9999和增加温度档

网友:
买过一个801B,校准可以一下,放箱子里收藏了 !确实不咋地!

网友:
为什么有两个二极管和通断的档位?

网友C(2021-08-22):
40包邮来一台

网友:
有两块特安斯了,一块TA801c,还一块钳表,可以钳直流电流那款,感觉性价比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包邮来一台

咸鱼有一家就是这价,我怀疑就是楼主

网友:
表做的还行,就是档位设计画蛇添足

网友D:
硬封的,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封的,这价位还不错。

芯片的封装形式并不代表 万用表性能高低。我做过单片机开发,也去过邦定厂。用什么封装的芯片,只是成本控制的一个手段。

屎封和硬封,里面都相同的芯片,烧录的也是相同的软件,不同的是屎封是成品厂家买来未封装的芯片,自己找邦定厂,把芯片引脚引出来,连到PCB的芯片焊盘上,用树脂把它固定; 硬封是芯片厂家已经把芯片引脚引出来,用塑料封装成标准形状。封装好出售的芯片要贵一些,好处是后续的工艺简单,不需要邦定厂家参与。
当产品量小,或者单价高对价格不敏感时,选择硬封,也就多那几块钱的事。 产品量大了,性能也稳定了,减小几块钱的成本,省下来的钱也很可观,远远多于邦定芯片的花费。量小了,邦定厂不会接单。而封装好的芯片买少量样品没困难,无非是价格略高些而已。

福禄克就算是用屎封,仍然是好表。为什么,因为做万用表的诀窍不在芯片的封装形式上。

所以,不要拿屎封硬封来衡量性能的优劣。 同样是这款表,这批是硬封,下一批可能是屎封,没有人能感觉到性能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封装形式并不代表 万用表性能高低。我做过单片机开发,也去过邦定厂。用什么封装的芯片,只是成本 ...

40包邮来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