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忠岭LED锂电头灯主控芯片损坏

楼主(2021-06-25):
      继冠火高亮度防水锂电头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246)之后,朋友又拿来一个不亮的忠岭LED锂电头灯,经查系主控芯片损坏所致。

标称12V3A的充电器实测充电功率62W左右,几分钟后就烫手。数码管不亮无反应

打开上盖

取出电路板

为便于检测焊下了板子

直观看IC3貌似缺失,问朋友说没动过

不管它,数码管由主控驱动,先查主控(应该是单片机,无丝印)供电芯片6203A

未拆焊下板子时测6203A输出为1.25V左右;单独外接12V供电后输出4.89V了,电流0.17A。但主控及供电芯片6203A都发热烫手

脱焊开主控供电10脚

测6203A输出5.009V了,电流0.006A。可见主控已损坏!

装机后USB口输出正常,应该是独立的电路

这次顺便把头灯拆开欣赏一下:

网友A:
灯杯怎么像3个叠在一起的,看内侧反射面又是平整的呢?

网友B:
你朋友干啥的啊,这么多头灯,潜水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杯怎么像3个叠在一起的,看内侧反射面又是平整的呢?

仔细观察了,灯杯确实是3个叠在一起的。估计是为了加强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朋友干啥的啊,这么多头灯,潜水爱好者?

爱好扑鱼,多是夜间行动吧

网友:
加个风冷散热更好

网友:
这是什么灯珠?还没见过呢

朋友用这个头灯是晚上出去抓青蛙、黄鳝的么?

网友:
2013年的头灯,用了这么多年,也够本了

网友:
头灯头号忠实铁粉路过了,这个玩起来真的是乐此不疲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两个家伙都不错。。。。。

网友:
3x3九核灯珠头次见到,以前在网上见到CREE四核灯珠。电池组单片机控制灯头比较少见,曾经网上很多灯头有主控芯片,电池组只有保护版芯片组。

网友:
三个叠加灯碗散热。

网友:
主芯片坏了,这得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