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个别网站特么慢,误以为DNS问题,没想到。。。

楼主(2021-06-25):
前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61637&pid=9829074

以下为解决过程:

我用chrome的,卡的是个别网站,所以一直把问题焦点放在DNS解析上。

灯下黑。后来用win10的edge浏览器试了一下,都秒开的。

看来是chrome的问题?微软已经放弃了IE,edge实际内核也是chrome啊。

考虑到我chrome装了很多扩展程序,先全部停用试试?无效;再把N年积累的cookie和缓存清理一下,依旧无效:

最后,就是升级chrome看看?

没想到,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隔三差五保持最新版本的(chrome在线升级一直没有被墙的),所以问题的真正原因还是不明。

先不管了。小结如下:

一,DNS的选择

如果网卡属性里不指定,路由器里也不填写,那么默认是走运营商的dns;如果你选择运营商dns,还是手工填写为好,否则容易抽风,症状是:微信,qq可以用,但浏览器无法打开网页。

那为何用第三方DNS?因为我遇到过运营商DNS劫持。网页出现大量low逼广告,多到干扰你的视线。若无过滤插件,不胜其烦。
二是DNS记录着你的网络行为,选择第三方,尽可能让行为碎片化
三是谷歌阿里等大厂的服务器也许更牛逼?见过运营商ISP抽风,没见过谷歌淘宝歇菜的吧。

当然,实际对比,肉眼感觉差别不大。(这里可以结合码友odyyqq推荐的DNSbench软件

而且我发现,现在运营商DNS也没有劫持广告了!所以看个人偏好吧。反正我ping阿里dns才4ms,路径也很短。而运营商DNS大概为了防攻击,干脆ping不通,就这点就让人觉得不爽。

二,ipv4和ipv6的选择

ipv6能给每粒沙子一个地址,肯定是趋势;否则大量用户都是内网IP,干啥都得NAT一次,肯定拖后腿。尤其是P2P,NAS等应用,你没公网IP,彼此找不到啊。

Ipv6的DNS最好也指定一个。而运营商只提供ipv4的DNS,所以这也是我使用第三方DNS的原因之一。按照码友“rainren”的建议,关闭路由器里"自动接上DNS"关闭,就可以手工填写:

ipv4和6都设置了DNS,会否冲突呢?理论上不会。但实际上因为ipv6未普及,而Windows系统是默认ipv6优先的,如果对方网站并不支持,再改用ipv4解析。这就产生了不必要的时延。

即使支持ipv6的网站,因为目前情况是访问路径上ipv4和6鱼龙混杂,经过多次NAT转换,也会产生时延。

所以微软官方出了补丁公告,可以通过设置注册表,让ipv4解析优先:

我修改后,ping了一下同时支持ipv4和6的网易,直接给了ipv4地址,时间才4ms。而之前是解析成ipv6的,时延15ms:

实际上,我是公网IP,除了P2P下载,ipv6作用不是很大。而那些内网ip的(多见于移动联通华数长城),建议打开ipv6,利大于弊。

三,顺便扯几句光猫
最后,路由器往往是桥接光猫的,现在光猫也具备路由功能,可以设置dns。那么,到底是路由器还是光猫在起作用?这个问题不确认,上述都是瞎折腾。

要看光猫的所有信息,必须用超级密码登录

获取超级密码,一是可以问安装师傅要,你将面临2种可能:

A.他也不懂,开通操作都是通过一台PDA式的手持机自动完成的;
B.懂装不懂,甚至反问“啥是超级密码”?主要怕用户把设置弄乱,导致他无端跑腿。这时候一包烟也许比你的舌头有效果。

二是有些地方可以打运营商客服电话获取。如果都被拒绝,只能自行破解。我是因为师傅忘记设置成桥接,故而diy。当然,可以通过电话客服“远程下发”改桥接,但自己掌握超级密码总是上策——我对别人替我设置网络总是心存芥蒂,师傅一走,我立马RESET的。

具体方法:
第一步:开telnet
在浏览器网址栏输入:192.168.1.1:8080/cgi-bin/telnetenable.cgi?telnetenable=1

第二步:使用PuTTY软件登入光猫

telnet用户名 :root
telnet密码:默认无线网络密码+默认终端配置密码,注意+号是组合的意思,不要输入。这两个密码在光猫底部标贴上可以找到。

输入密码时putty界面没有显示密码是正常的:

第三步:查看配置文件以获取 超级密码
命令行输入:cat /flash/cfg/agentconf/factory.conf
出现以下画面:

我是电信光猫,用红框给出的账户和密码登录光猫,即进入超级管理。有些电信光猫可以用出厂统一密码:nE7jA%5m
诸位可以先试试。不行的话,再按上述步骤实现。

进去后可以看到:

可见在桥接模式下,光猫只承担PPPOE拨号,并不负责DNS解析

注:表格中第一项的内容仅限于“语音”和“管理”。现在固定电话也完全数字化了,需要IP;管理,即运营商远程给你下发配置。有些地方甚至不允许用户修改光猫参数,你前脚改,他后脚下发还原。按下不表。

网友:
一时半会学不会,估计得学上一段时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 移动猫也有统一的密码
当然我用的是自己买的tp的GPON光猫  电信千兆可以满

网友A:
其实打开F12看一下加载过程中哪里慢应该就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学习下
前几天遇到同样情况,这几天又正常了,但感觉有运营商故意嫌疑。
我只是用edge浏览器,有时能用qq,就不能开网页。开网页,qq就掉线。
也是各种原因的找,但没确定原因。

网友B:
你这个光猫拨号获取的是私网地址吧?不是公网的IP,那样速度会不会慢点?

网友:
浏览器还是其次得多数是dns服务器得问题,比如你看岛国片,用电信和移动得就知道

网友C:
DNS测试建议用 DNSBench,非常详细,比简单的ping更有说服力。绿色长条表示 DNS 的回应时间,蓝色长条表示所查询的资讯不存在该 DNS 中,须往上向更高层级 DNS 查询的回应时间,红色长条则是 .com域名的查询时间。
https://www.grc.com/dns/benchmark.htm

网友:
最关键还是运营商DNS的问题,还有就是墙,不少网站用电信网络秒开,换了移动就是404

网友:
不错的经验,IPv6在国内还未普及,对于哪些支持双栈的网站来说,v6访问反而慢很多,希望v6的互联互通可以做好些。

网友:
电信的一般网络问题不大,移动才有问题

网友:
移动大内网,有了公网IPV6,可以直接通过ipv6访问,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一直用74,没什么感觉啊,用74是被迫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光猫拨号获取的是私网地址吧?不是公网的IP,那样速度会不会慢点? ...

第一项的内容是指语音和管理。现在固定电话也完全数字化了,需要IP;管理,即运营商远程给你下发配置,也需要IP。这俩,是且只能是内网(即运营商在本地的局域网),但对速度要求不高。

第二项才是互联网;

第三项是iptv,即网络电视

桥接后,第二第三项都是路由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S测试建议用 DNSBench,非常详细,比简单的ping更有说服力。绿色长条表示 DNS 的回应时间,蓝色长条表示 ...

是的。不错的软件。谢谢提醒!

网友:
我也偶尔遇到chrome加载不出的情况,就换edge打开,反正edge也卸载不掉,不是太频繁就懒得找问题原因了。edge不好的地方是只能随系统版本一起更新,我现在还在用1903版WIN 10,担心更新出新的bug.

网友:
不升级卡,这是逼升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打开F12看一下加载过程中哪里慢应该就能分析出来了

不错的功能。谢谢指教!看图您是加载本站首页。虽然恢复正常了。但我的要比你慢,应该是我这台电脑太落伍造成的。。。

load完成大概1.1秒,DOMContentLoaded完成大概670ms:

网友:
我用的是opera浏览器,这个加载慢的问题,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坚持用了几个月,重置浏览器什么都试过,没用。
f12里面看过了,就是有些链接请求一直没加载完成,但是在其他浏览器里面就会快。
最后怀疑是浏览器版本的问题,装回旧版本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