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v4a的开关电源带8v2a的直流电机为什么打嗝

楼主(2021-06-25):
用9v4a的开关电源带8v2a的直流电机打嗝怎么解决啊,电机的启动电流最多3a。用9v变压器就能带起来,测量的启动电流不到3a。为什么开关电源这么差劲,感觉都达不到标称的功率

网友:
要么9V4A虚标,要么启动电流你测的不准。启动电流你是用示波器测的吗。解决方法:1:电机串联电阻启动,启动后短接电阻,适合空载或者轻载启动。2:开关电源输出并联大的电解电容。       为什么开关电源这么差劲,感觉都达不到标称的功率。这个不是开关电源差劲,适配的问题,有的需要精准的限流保护,有的需要频繁的冲击过载。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搞几个NTC串联在电机中。

网友:
有刷启动电流一般在2倍额定电流以上

网友:
加个恒流软起动电路

网友:
8v2a的直流电机,启动瞬时电流保守估计也得5a+(瞬时电流,一般的表你是测不准的),再者你还用9v电源,超压启动的启动电流更大

网友:
堵转电流应该能达到6倍吧,但是你能转动几秒...  应该是电源虚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