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947282位成功穿越者
[保养] 福特嘉年华15万公里开空调有异响,手把手教你换发动机皮带换机油

楼主(2021-06-2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那是因为!

车子2009年上牌,如今已经12年了(生肖表走了一圈),里程表也打破了15万公里,穷人家没钱换车
我是个喜欢激烈驾驶的人,喜欢跑山路、跑弯路,但它从没把我丢在路上,感恩..........

最近发现刚启动空调的时候有点不太明显的唧唧声,但是一会就没有了,估摸着估计是发电机皮带老化该换了。

出于爱折腾的心理,加上经济实力的问题,决定买皮带回来自己换。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干了
想办法把车子顶起来(不升起来也可以),升起来好方便操作
我是用水泥块和木头垫高,直接开上去的

这样做个小斜坡开上去

由于太高了,后轮都腾空了

车底空间足够我操作就行 *(安全起见,拉紧手刹、挂档、堵轮.......)*其实也不怎么危险,因为根本不需要爬进车底,只是蹲在车头前面,升高了方便用力推动涨紧轮而已。
还有也不升高也可以,直接从发动机上方就可以操作,只是难度会大一点,也不好用力。

打开发动机盖

先了解一下皮带结构以及拆装方法

由于涨紧轮的螺丝是凹进去的,而且离大梁太近,套筒是操作不了的,所以需要用这种两头弯曲的梅花扳手,按照上图图纸的箭头往后推一下皮带就松了

力气不大的话,需要这样延长杠杆

很轻松就拆下皮带了,
这就是经历了12年15万公里的皮带,真耐艹

裂痕不堪入目

建议大家不要学我这么懒,非要等到出现异响再去考虑更换,
按理说皮带也属于损耗品,没有固定的更换期限,平时多观察一下,有裂纹就应该更换了

新买的是马牌的皮带,在外星人家买的

按照原来的走向装回去

这是安装好的样子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车型的不同,皮带的拆装方式也不同

皮带更换到此完成,异响也消失了。有分的评分,没分的帮忙点个赞吧

别走开,楼下继续更换机油和机油滤芯。

楼主:
福特嘉年华15万公里开空调有异响,手把手教你换发电机皮带换机油

一年一换的机油小保养,换机油确实是自己喜欢折腾了,因为买机油是免费送更换服务的。

我用的是全合成,一年下来基本超过一万公里,
其实每次更换的时候机油粘稠度还很好,还没达到更换的期限。

先打开发动机盖,如箭头所示两个位置进行操作

这次是惊呆了,以往更换机油的时候都几乎是满的,这次惊人超过最低值了,不过还没触发故障灯,还属于安全状态。
难道烧机油了?

回想了一下,是去年听了那些JDM车主们说什么省油之类的,就用了5w-30低粘稠度的机油(我一直以来都是用5w-40的)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状况,本来还以为是发动机烧机油呢,
不过通过这次改回5W-40之后,观察了两个月都没有减少(是的,本来应该两个月前就发帖的,由于最近太忙没时间),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

准备好所需工具以及新的机油和机油滤芯,
机油我一直坚持用全合成,以前用JD壳牌,但是最近两三年都用的是国产便宜货,经济不好没办法,
机油滤芯价格都差不多,
空气滤芯我以前更换了那种面更换的大流量的,平时拆出来直接清洗一下就行了,所以这次不在更换列表之内。

有条件的可以直接把车子升起来,不然就找个台阶,
我每次都是这样开到比较高的台阶上的,这个台阶还是凹进去的,非常合适

准备好一个小桶装废机油,不想搞脏桶的话可以套个袋子
拧开油底壳的放油螺丝,由于不好操作所以没有拍照

放完油先不要急着拧上螺丝,让它慢慢滴干净
这时候可以先拆机油滤芯,没有工具的可以用皮带加美化扳手、或者螺丝刀扎穿滤芯......方法很多就不一一解说

因为我习惯每年自己动手,所以还是买了专用的拆装工具(不同型号的滤芯使用不同的工具,仅供参考)

棘轮扳手是论坛代购再JD买的

其实对于老车来说机油滤芯不用经常换的,因为发动机内部已经很少铁粉掉下了,
上一年因为发错货我就没换,因为机油否放干净了,等不了

滤芯安装口

装上新的机油滤芯

装好油底壳的放油螺丝
准备好新机油,我用了两三年这个国产牌子的全合成机油,JD特价时候才70块钱左右,
用起来和以前的壳牌没什么区别,感觉以前都是在浪费钱。

拧开机油盖

加油口比较靠近不好操作,可以加个漏斗之类的辅助一下

找个沙士饮料瓶,剪下来

万万没想到,竟然大小刚刚好

万万没想到,螺丝牙也合适

简直是太般配了,扶都不用扶

放心大胆的倒吧

倒的时候不要一次倒完,倒了3/4左右就观察一下机油尺

我的车子刚好倒完一罐4L机油就满(多一百几十ml可以忽略)

废旧机油要处理好,没用的建议拿到汽修店送给人家,不要随意倒掉污染环境

我是家里有其它机械需要用到,所以自己留着

注意:帖子仅供参考,操作有风险,非专业人士请不要模仿。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有点危险,万一一用力,车子掉下来怎么办

网友B:
我车7年了,下雨天沾水了会唧唧响,是不是该换车了

网友C:
你这皮带真耐用,我同样12年才10万公里的二手车都换了两次了,第一次是14年刚买回来的没多久,发现皮带偶尔会唧唧响,想想也5年3万多公里了,50块钱的皮带(一套两根,发电机和水泵一根,空调和方向助力泵一根)直接换了吧,另外买了一套棘轮扳手,工具比皮带贵
然后是今年就这个月初,开着空调跑高速,突然空调压缩机抱死皮带打滑,尖锐的唧唧声,大概持续了5-6秒意识到空调的原因,赶紧关了AC,立马不叫了,一股糊味,猜测是皮带糊了,到家开盖一看果然是皮带,都化掉了一部分甩出汁了,再试了下空调,好的,一上路又抱死,几天后皮带到货马上换上,试车还是打滑
于是开始折腾空调,去修家电的朋友家加冷冻油抽真空加氟,效果不错,可是一上路又抱死,拆压缩机,清洗打磨装回加冷冻油抽真空加氟,加了半瓶就加不进去了,完全不打压,压缩机报废,花320淘了个拆机件,换上后终于解决问题,折腾了半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车7年了,下雨天沾水了会唧唧响,是不是该换车了

皮带太松了,调紧一点就好

网友D:
没看明白怎么松皮带出来。。  套扳手那个图, 那个轮 是拆下来 装皮带?  还是那个轮是弹性拉紧皮带, 要经过扳手压动那个轮 就可以松皮带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皮带真耐用,我同样12年才10万公里的二手车都换了两次了,第一次是14年刚买回来的没多久,发现皮带偶尔 ...

考虑换一个涨紧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怎么松皮带出来。。  套扳手那个图, 那个轮 是拆下来 装皮带?  还是那个轮是弹性拉紧皮带, 要经 ...

看图纸,扳手往后推一下涨紧轮皮带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危险,万一一用力,车子掉下来怎么办

挂档、手刹拉紧、后轮塞石头顶着

网友E:
涨紧轮不用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紧轮不用换吗?

好好的换它干嘛?

网友F:
一学就会一干就废系列

网友:
这样有点危险啊,最好搞个千斤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危险,万一一用力,车子掉下来怎么办

那就等开席了~~

网友G:
这机油是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学就会一干就废系列

多少需要交点学费的,拆烂一两台车就熟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油是啥牌子?

避免打广告嫌疑就不好说了

网友:
螺丝刀扎穿滤芯
这是一个新方法,等下次换机油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