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卡蛙X台风USB桌面风扇改造-增加电量显示+提升充电速度

楼主(2021-06-25):
之前的拆机帖:全网首拆-卡蛙X台风USB桌面风扇开箱试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294
(出处: 数码之家)

提到这风扇有两个不满意的地方:
一个是充电只有板载的一颗700ma充电芯片,自带的4000mah电池可以充到天荒地老。
另一个就是没有电量显示,这年头没电量显示真的太卧槽了。

选了一颗一体的充电升压带188数码管的IP5506芯片直接开干。
cc引脚是为了兼容风扇原生的两个接地按键使用。原生板按键部分做了小幅修改。

激活时13ma

静态30多uA,加上原生板子总共待机不大于50uA。勉强可以,

内部本身有一个插卡位置。不知道给什么准备的。正好用上。按这大小做的板子。

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只能开底下了。略影响视线。不过问题不大。按键上面没有空间。不让那个位置是最好的。

还行,测试了几个循环,电量显示还行。

最后的成品。

电池小是硬伤,最大风量+摇头可以吹2个小时。1档风无摇头可以吹12个小时。好在可以插着USB用,芯片带电源路径不影响充电。

网友A:
我来打破零回复吧,前几天用了你的一个开源CN3768,小改了一下接口    19号下单,今天上午才发出来,最近JLC速度有点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打破零回复吧,前几天用了你的一个开源CN3768,小改了一下接口    19号下单,今天上午才发出来,最近JL ...

示波器小板不错怎么弄的.

网友B:
我的充电风扇都没有电量显示,得说一连串的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风扇都没有电量显示,得说一连串的卧槽

塞个IP5306进去,4LED电量也不错。充电还快。

网友:
你这属于在烤串上面撒了一大把孜然面啊

网友:
这么大的空间就塞了一个电池啊!

网友:
5个脚是怎么接的188数码管

网友:
这个高大上了啊

网友C:
你那个显示静态功耗的小玩意叫啥?????好像还带记录仪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显示静态功耗的小玩意叫啥?????好像还带记录仪功能呀???????? ...

魔改T50表头,开源平台已经开源工程。看ua用的,当天也能自动切换到大电流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改T50表头,开源平台已经开源工程。看ua用的,当天也能自动切换到大电流模式 ...

某宝有卖吗?????求一下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卖吗?????求一下关键词

t50n
紫薯补丁

网友D:
我来泼冷水   其实那个数码管可以不用开孔 挖薄就行 然后用海绵 和胶把数码管粘上去     不开机看不见数码管 只有在按下按键点亮数码管的时候才会看见  我的T12和风枪装一起了 风枪的数码管就是这样处理的 不开机看不见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泼冷水   其实那个数码管可以不用开孔 挖薄就行 然后用海绵 和胶把数码管粘上去     不开机看 ...

外壳是弧形的。不适合打薄透光。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几天没登论坛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
666,贼六。可以商品生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