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十六年前的电脑如何安装win11操作系统

楼主(2021-06-25):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
CPU:intel 奔腾4 660 3.6GHz
主板:技嘉8i915P
内存:3.25G(2G+2G DDRII 800)
显卡:radeon X1300 128M
硬盘:WD 500G
系统:win10 1909

这台机器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升级win10 1909作为主力机用了近两年时间,运行起来一直都很流畅,看哔站上网课也不会卡机。如今微软推出了全新的win11,win10 1909沦为淘汰过时的系统,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了。

求助论坛大佬,如何更新win11,处理器是64位的,安装win11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有教程的,自己度娘下,不过你的配置可能够呛

网友:
等吧,说是Win11要用到TPM2.0 ,你这个配置肯定没有。所以只能等,看看正式版出来后是不是不用,或有人破解了也行。

网友:
你把硬盘换成固态的速度快1倍不止!WIN10不要用机械盘,死慢的!

网友:
刚仔细看了下你的配置,天哪,这机器你还用?随便搞个J1900哪怕J1800的小板都比你这个性能强,功耗还低

网友:
win7路过  !!!你单核的cpu好赶时髦啊

网友:
这机器还主力机   还流畅运行
不知楼主楼主如果用了最新的平台后是什么感觉!

网友:
看了介绍最低配置要求是4G内存双核CPU和60多G以上的硬盘显卡的要求倒忘记了。

网友:
这配置用Win10,感觉我的三观已被颠覆...

网友:
win7可以继续再战,个人感觉win8,win10,win11比较适合带触摸功能的平板电脑

网友:
擦!以为是教程,,,,,,,,

网友:
win11只有64位版本的了,且必须支持uefi启动模式(你的不支持),tpm2.0安全模块(你的也没有),4gb运存,64gb存储空间,显卡要支持 DirectX 12 或更高版本,支持 WDDM 2.0 驱动程序(你的显卡也不满足要求),以上是win11的最低要求,所以就不要想升级win11了。win11的一些限制是为了系统的安全性而考虑的,前期可能会破解想办法运行,但后期肯定会封堵这些安全漏洞就不一定能用了。

网友A:
win11升级检测软件,微软官方的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 ... ealthCheckSetup.msi

网友B:
这机子还是主力机?!何必呢,电费都比机子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还是主力机?!何必呢,电费都比机子贵了……

i9的机器满载不见得比P4省电

网友:
Windows11 实体机跳过安装条件检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281
来测试一下你的电脑是否能升级到Windows1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升级检测软件,微软官方的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1/d/d/1dd9969b-bc9a-4 ...

连检测软件都运行不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个慢性子的,能等,要是这机器的反应速度 ,我都要砸了它。换了它吧, 即使平时普通使用,这机器的耗电量2年下来也够装新机器的了, 别相信满载多少的,有几个用的到的,现在10代I7 不带独显的平时使用也就是个35W左右。 开机待机20W左右,你这个P4 差不多要80W了吧,

网友:
如果是之前那个泄漏版的win11怎么装都可以,没任何限制。
如果是将来的正式版11,就需要一些修改工作了,而且不建议你这台老机子安装

网友:
找不自在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