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用一节平衡车蓝色18650做个烙铁能做多大功率

楼主(2021-06-25):
我用一节平衡车蓝色18650做个烙铁能做多大功率。

网友:
看他能以几个倍率稳定放电。

网友:
功率和我蓝色小风扇差不多吧,18650电压 容量 放电倍率你都不说

网友:
100W没有问题!3.6v30A放电

网友:
一般来说,单节3.6V18650的容量约800-3500mAh,也就是说能提供约2.8-12.6瓦时的电量,以3500mAh的电池为例,如果要稳定负载60W的用电设备,那么电池需要在1/5小时内释放完全部电量,选择电池时最低要选5C以上的3500mAh电池;如果换成2000mAh的电池,则要在1/9小时内释放完全部电量,最低要选9C以上的2000mAh电池。

网友:
比较平衡是25W,能用个10来分钟

网友:
平衡车用的一般都是非动力电池,能够做到十安放电已经非常不错了,也就是30几瓦的功率

楼主:
我看了一节上写1500mAH。

网友:
1000w没问题

网友:
大概等到你想准备开始焊了也差不多需要充电了。

网友:
动力电池10A放,可以到40W左右。

楼主:
找到一节15A放电的,决定做45W左右的,用白菜白光板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