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更换宝骏空调滤芯

楼主(2021-06-25):
手头的宝骏开了一年半了,12000首保时才换了机油机滤。最近发现空调启动时异味很严重,离下次保养时间还比较长,决定自己买空滤更换
某宝买的mahle空滤

空滤在副驾驶手套箱下方,需要先拆掉底下的盖板

转动左右两颗塑料卡扣,取下盖板,记得把氛围灯的线给拔掉

可以看到有两颗螺丝固定住滤芯托板,请出BOSCH GO2上场

拆下来的滤芯,真够脏的

把新的滤芯装上去,注意方向

再把托板装回去,这个需要一定技巧,很不好弄,折了一个卡扣

装这个得把头伸进去,人躺在地板上,幸好有个头灯可以照明

最后锁上螺丝,盖回盖板,搞定收工,又可以放心的用空调了。

网友:
我也有同款头顶。
呵呵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A:
我有一台车,维修站出来的空调滤芯是带活性炭的99元,用用三个月就发现会有酸臭的味道,再换,刚换会好,过几个月又不行了,后来我在网上买了9‘9包邮但是不带活性碳的,现在没味道了

网友:
要两个滤芯啊

网友B:
这个设计也不算反人类。但是真不方便。我的车开手套箱,取下两侧限位器,里面再取下一个限位拉杆,就能看到装滤芯的盒盖,取下就可以。不用螺丝刀什么的。两三分钟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车,维修站出来的空调滤芯是带活性炭的99元,用用三个月就发现会有酸臭的味道,再换,刚换会好,过 ...

你这是是啥滤芯,这么便宜。我买的这个1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也不算反人类。但是真不方便。我的车开手套箱,取下两侧限位器,里面再取下一个限位拉杆,就能看到 ...

这破车过滤器是和一个很大的鼓风机连在一起的,目测600w以上,两根电源线有我一根手指头那么粗。

网友:
同款头灯,开条型灯很快发烫。

网友C:
大宝驴这么牛吗,12000才首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车,维修站出来的空调滤芯是带活性炭的99元,用用三个月就发现会有酸臭的味道,再换,刚换会好,过 ...

有酸臭味可能说明活性炭吸甲醛吸饱和了,时间长了会被氧化成甲酸,一般晒晒就能解决,但车里甲醛还是个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是啥滤芯,这么便宜。我买的这个170

辣馒头,实践证明便宜的最简单也最奈斯用半年不会有味道。原厂的带活性炭的都不行,估计为人家回扣奉献了不少力量。
你这个要170,呵呵,镀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宝驴这么牛吗,12000才首保?

车上有保养里程显示,堵车多保养里程就短,一般12000-14000

网友:
为什么要给空调滤芯的型号打马赛克?是要隐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馒头,实践证明便宜的最简单也最奈斯用半年不会有味道。原厂的带活性炭的都不行,估计为人家回 ...

我这个原厂的得700往上,关键是买不到。170已经很便宜了。好歹也得用个品牌货,几十块这种我不太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原厂的得700往上,关键是买不到。170已经很便宜了。好歹也得用个品牌货,几十块这种我不太敢用 ...

700,再加点能买个家用空调了,什么车型那么溢价?那要是做一次大保养不是得让他们割掉一块肉呀?

网友D:
空调滤芯700,不知是啥黑科技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滤芯700,不知是啥黑科技造出来的

带pm2.5过滤的,的确质量比外面买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再加点能买个家用空调了,什么车型那么溢价?那要是做一次大保养不是得让他们割掉一块肉呀? ...

其他的都还好,就是在4s店换空调滤芯含人工需要1300左右

网友:
楼上开的是豪车,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