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葩的D2550主板,开机就报错EFI

楼主(2021-06-25):
奇葩的D2550板子,开机就报错EFI

PE能正常进去

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4个USB口
那么挤   3个插上去都很费力

楼主:
@1588858
看看是不是同款板子

楼主:
@sdfwssf
上图了 看看是不是同款

网友:
这种配置,其实没有必要折腾了,需要的话就到咸鱼上弄个n3050 3150 j1900之类的吧,价格也便宜,性能好很多

网友:
撸主怕是根本不知道何谓报错...

网友A:
楼主你把“UEFI   boot”  设置成 disable 试试

网友B:
你截的图不在关键的地方,看一下启动项,现在是启动到efi shell里了,可能是efi shell项排在你的启动盘前面,如果顺序不错,就是你的启动盘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UEFI   boot”  设置成 disable 试试

嗯,关闭后

如何 把镜像写在 另一个U盘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截的图不在关键的地方,看一下启动项,现在是启动到efi shell里了,可能是efi shell项排在你的启动盘前面 ...

应该没选错吧

efi shell   对应图上的7还是哪个呢

网友C:
这个不是报错是你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报错是你设置不对

试了无数次 都都要炸了

网友A:
楼主你拿这d2550板子具体做什么系统?windows? openwrt_x86 跑软路由?
先把UEFI boot  禁掉
跑windows系统 可以用ghost 制作/恢复镜像
跑openwrt_x86 可以用rufus 制作u盘

启动时手动选择盘符----》   尝试启动电脑后一点亮屏幕就不停按 F12(应该是这个不行试试F11 /F8),如果这样不能选择驱动路径 只能在bios里指定顺序了。

pe 启动时第一个菜单选择硬盘启动,报错用pe里的分区软件 重建MBR试试 。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拿这d2550板子具体做什么系统?windows? openwrt_x86 跑软路由?
先把UEFI boot  禁掉
跑windows系 ...

不装硬盘,引道文件从U盘读取
装爱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硬盘,引道文件从U盘读取
装爱快

rufus 制作u盘

网友D:
图中显示的是没有选对启动分区,启动项那么多,初始化一下BIOS重新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显示的是没有选对启动分区,启动项那么多,初始化一下BIOS重新设置吧

这个已经是初始化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