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很多仪表都是显示4位半、5位半??

楼主(2021-06-25):
百度了下,说半位表示这一位不能显示从0-9的全部数字,只能显示一部分,比如0-4,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限制了半位的存在?

网友:
半位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所谓半位只能显示0和1,所以称为二分之一位。
同理四分之三位,首位可以显示0123就是没有4

网友:
最早的半位应该是从电子表开始对的吧,电子表的第一位只能显示1或者不显示,这样可以节省数码管的引脚(显示全数字需要7个引脚,只显示1需要1个引脚就够了),最高表示到12点。

至于万用表,应该是同样的道理,比如3位半显示,2v档,最大可以显示1.999,20v档,最大可以显示19.99,200v档,最大可以显示199.9,以此类推

网友:
半位的吧,主要是便宜

网友A:
非常早期的数字表是表叫count的,后来为了方便笼统说几位或几位半,后者其实不太精确。数字表的核心adc还是二进制的,10bit~1024count,依此类推,70年代福禄克搞手持表时用的是2000count,对应11bit,好处是对当时常用的电源测试精度和adc的精度间有个比较好的平衡,这里说是电源测试,其实它也意味着其所供电的数字信号的幅值,模拟信号的峰值,以及美国的ac110v电源。那时候的adc由于技术和成本限制不能像现在一样动辄16 18甚至24bit,万用表的adc精度要求也非常高,2000是平衡需求和技术成本的产物。其实直到今天这个ADC还广泛的在使用,就是7106。
时过境迁,高速高分辨率adc越来越多,结构也有诸多创新,更高分辨率手持表3000,4000,6000,20000,40000,60000却都沿用了那个大致的说法叫3位半和4位半。其实6位半的34401是1200000,是不是叫6位更准确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早期的数字表是表叫count的,后来为了方便笼统说几位或几位半,后者其实不太精确。数字表的核心adc还是 ...

了解了,其实一直没明白这个到底怎么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其实一直没明白这个到底怎么分

首先根据精度需求,找出你要几位半,然后再具体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低端的还能见到2000字,普遍都是4000,6000字的了,尽量选6000字就可以了

网友C:
3位能精确到1/1000,3位半可以精确到1/2000,一般如测量1.5V电池小电压要求精度,如400V这样的大电压就没必要追求精度啦。所以3位半可以完美兼顾。要是我朝发明数字万用表,估计最多3位,别想后边那个半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位能精确到1/1000,3位半可以精确到1/2000,一般如测量1.5V电池小电压要求精度,如400V这样的大电压就没必 ...

这个说法不对。要以最差情况来估算所需分辨率。2000字的是1/200,6000字的是1/600。国产早期万用表分辨率并不低,还是不要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