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控件显示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有限元分析软件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2018在原生Win10 LTSC版里一个对话框显示正确,见下图

而在Ghost Win10里同样的对话框显示错误,见下图

怀疑是Ghost版Win10精简了某个DLL,OCX等等,高手看看。因为重装系统要加入域,非常麻烦,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把Ghost精简了的回复出来?
第二种情况下,虽然不显示参数,实际上没有丢掉数据,保存后重新结算,结果不变。

网友A:
只有重装系统,西门子的软件在GHOST软件下也经常报错或者是根本装不起,像工业软件的系统最好用完全版或者是旗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重装系统,西门子的软件在GHOST软件下也经常报错或者是根本装不起,像工业软件的系统最好用完全版或者 ...

算了,在虚拟机里装个原生版本,就为了这个对话框,解算还是可以到物理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