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航制氧机电源IC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6-25):
一台华航制氧机。电源板不工作,图中IC芯片是什么型号?请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
这是个综合管吧,从管脚焊接上有一个MOS在里面。

网友:
但是模式一般是单控腿。

也就是8P 有7P是输入输出,1P控制。     这个片子有2P是控制,输入输出4对2。  不是典型MOS封装形式。

网友:
两大面积铜箔,C6电容估计电源脚,C9小电容信号脚,看这像功率计芯片?

楼主:
简单画了个线路初级跟AP8012好像啊,不知能否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