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闺女的闹钟坏了,拆它

楼主(2021-06-25):
闺女的闹钟坏了,换了电池也不管用,拆开看看齿轮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带不动,回头买个机芯换上或者再买一个吧

网友:
这种应该不带音乐选择吧,做工粗糙多了

网友A:
拆的不彻底
齿轮拆掉会看到齿轮轴也需要清理,清理后加润滑脂即可工作如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不彻底
齿轮拆掉会看到齿轮轴也需要清理,清理后加润滑脂即可工作如初。 ...

加了,感觉更费劲了

网友:
使用白炽灯作照明,可能耗电大。不过1.5V条件下不升压也无法点亮LED

网友:
照明灯和时钟不是一路供电吧

网友:
可能原因,接触不良,晶振坏,开关不通。换机芯后某些功能就用不成了。

网友:
拆下电池,串进万用表uA档,看表跳动不,如跳动,证明电路正常,是齿轮那儿卡住了,或有脏东西,表不跳动是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不启动,停振,换晶体试试。

网友:
塑料都这么脆

网友:
这这种外观好看,机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