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华擎主板声卡ALC889代换ALC892,修复无声故障

楼主(2021-06-25):
朋友的主板没声音,
可以装驱动也没感叹号,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关机之后是哒哒哒哒的声音。
经过测量判断为芯片损坏。故买来芯片试试看能否修复一下。

修理前第一步,留照,以便维修的时候作为资料。
主角就是它ALC892

各种角度,周围都要照到哦,这样资料才齐全。

堆锡搞下来的,不喜欢风枪,烟太大。。。

但是我这烙铁头好像有倒钩呢? 呜呜

没有绿胶,油漆笔涂点漆?

越看越不妥,不耐高温吧?

还是换成高温胶布好了,很薄的,比油漆还薄,
之前还说这厂商太省了弄这么薄为了节省材料,容易破。
但是薄也有薄的好处啊。

红包红包,包邮买来ALC889;
有人说可以代换,也有人说不行。到底行不行?换上实践一下就知道。
关键是人家包邮才几元啊,吸引力太大。

看出问题了吗?

是翻新的?算了吧,现在芯片太紧张了啊。好歹是个真品翻新货,不是假芯片就算了。
能用就行了吧,将就将就好吗?

先对脚

从正上方看,不要斜着看哦,所有脚都对齐了吗?

接下来就是各种拖锡,甩锡,搬锡。总之搞漂亮漂亮的。

再洗洗板子。

外观检查,短路检查。供电检查,

就上电了,BANG!  没烧,吓你的!

一切正常,声音又出来了。哈哈,可以代换的。

谢谢光临!

网友A:
人工比料贵系列。拆主板,拆芯片,换芯片,装主板,试机,没个小半天完不成。能用还行,不能用白忙。

网友:
焊工完美。支持折腾!~

网友:
焊接手艺完美,值得点赞一个!!

网友B:
所以,直接换芯片 外围不用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比料贵系列。拆主板,拆芯片,换芯片,装主板,试机,没个小半天完不成。能用还行,不能用白忙。 ...

这是兴趣,不是工作,所以没有计算人工

网友:
焊工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直接换芯片 外围不用动啊?

是的,直接就好

网友:
我猜连驱动都不用重装,直接通过

网友:
就是爱折腾。我两年前也换了个声卡芯片,只为折腾,如果要方便,7元钱买了个USB声卡一样有声。

网友:
恭喜修复了。估计是同一代的主控,外围电路都差不多,代用就没问题

网友:
焊工不错,现在年纪大了,要带老花镜才能看得清!

网友:
不看规格书直接代换,牛啊

网友:
前前后后展示的就是如何完美换多脚芯片,其实要我 估计要我估计也这种操作

网友:
我对楼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网友:
  焊接完美代换成功、祝贺楼主。

网友:
堆锡能拆芯片就是高手了,我也试过换声卡芯片,最后直接芯片带着pcb下来了,板子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