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来测试一下你的电脑是否能升级到Windows11

楼主(2021-06-25):
下载电脑健康状况检查:https://aka.ms/GetPCHealthCheckApp

网友:
不升,台式电脑用win7可香了

网友:
打不开链接。。。。。。。。。。。。。。。。

网友:
只要不是赛扬1G,应该都没问题吧

网友:
H77+1230V2试了不行

网友A:
它连安装都不让我装只因为我的系统是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连安装都不让我装只因为我的系统是Win7。。。

确实,坑啊,只能win10系统安装,话说能运行win10就可以安装win11

网友:
靠,我的win7 X64居报错不能安装,得win10以上版本

网友:
除非是为了游戏,否则升WIN10都是自遭罪的,还升WIN11?再说WIN11就个WIN10美化了下UI而已,升这个真没啥意思

网友:
林北夭寿了。。。

网友:
被狠狠的鄙视了,最低要win10才可以运行.........好了,我不升行了吧

网友:
8代以下免谈

网友:
win10专业版更新了 20H2都会显示无法运行win11。应该是软件有问题吧?按照官网上这个配置要求,能运行win10的电脑应该都是可以运行win11的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windows/windows-11-specifications

网友:
一般都可以装吧   检测个啥,,,先装起来在说 鲁大师可能还没有更新  检测还是10系统,,

网友:
我觉得没啥用。我还是老实用瘟七。

网友:
我觉得 Win 7 够用了。

网友:
XP路过,拒绝美女诱惑,小心得艾滋,,,,单位把很好用的win7电脑收走了,给换来了64位win10,4G内存,蠕虫般运行,我也懒得管了,一直在那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