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给三星PM961配的奥睿科M.2 NVME硬盘盒

楼主(2021-06-25):
白菜价收了一块120G的三星PM961固态硬盘,打算做Windows To Go移动系统盘用,
光有硬盘还不行,所以又买了这个奥睿科M.2 NVME硬盘盒

C TO C的线,盒子里还有一根C TO USB-A的线

下壳是塑料的

导热贴

上壳是铝合金的,兼顾散热作用,还挺厚

硬盘标签有点影响散热,我撕下来贴后面了
导热贴就直接跟芯片和散热片接触。

三星S4LP077X01-8030主控
缓存是Samsung K4E4E324EE-EGCF LPDDR3-1866 512MB DRAM

颗粒是K9CHGY8S5E-CCK0  64GX2

硬盘盒背面才有东西,主控是瑞昱RTL9210,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貌似还可以刷固件提升稳定性和性能

装回去

测个速看看,速度要比直接装电脑主板上测到的要低很多

网友A:
NVME跑的这个速度实在太慢了,还不如NGFF协议的。

网友:
这种发热会很大,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B:
螃蟹的主控应该有瓶颈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ME跑的这个速度实在太慢了,还不如NGFF协议的。

这是用硬盘盒插USB接口跑的,直接装主板上要快很多。读是2G,写是1.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主控应该有瓶颈2

接口也有瓶颈,已经快到了USB3.0的极限了,如果电脑和硬盘盒都支持雷电技术,速度也许会快不少

网友:
5Gbps的USB3.0,不就是跑这速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主控应该有瓶颈2

这个是10Gbps,瓶颈在USB了,他的USB是3.0的5G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也有瓶颈,已经快到了USB3.0的极限了,如果电脑和硬盘盒都支持雷电技术,速度也许会快不少
...

说的也是~

网友C:
揣着这么大一个U盘出去,别扭啊,人家豆大的一个优盘就有512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揣着这么大一个U盘出去,别扭啊,人家豆大的一个优盘就有512G

插Mac上跑Windows系统用的,不当优盘用无所谓,我的mac是一体机,里面的固态硬盘比较小,做双系统有点不现实。拆机换一个大容量的硬盘,又比较麻烦,所以只能考虑外挂一个硬盘跑别的系统

网友D:
还在用SATA的SSD,NVME离我还很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SATA的SSD,NVME离我还很远啊

nvme的硬盘也便宜了,刚出来的时候,还有前段时间挖矿的时候价格很贵。现在的稍微像样一些牌子型号的差不多0.8元/GB,跟SATA差不多了。618的时候,我买了一块500G的三星980升级老机子,只要430块钱。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网友C:
128的也不够啊,现在我256的都只装个系统,剩下4个512一个960的装一些虚拟机什么的
然后有个512的固态U盘,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的也不够啊,现在我256的都只装个系统,剩下4个512一个960的装一些虚拟机什么的
然后有个512的固态U盘,爽 ...

够装一个系统了,加上几个常用的软件,只用了60G左右,还剩了不少,其他的东西都屯机械硬盘上了,只要不乱堆文件在桌面,是够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nvme的硬盘也便宜了,刚出来的时候,还有前段时间挖矿的时候价格很贵。现在的稍微像样一些牌子型号的差不 ...

平台还在用Z77的,原生也没有nvme接口,得通过pci-e转接,然后uefi还不知道能不能支持nvme启动,也没动力升级平台,先这么凑合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还在用Z77的,原生也没有nvme接口,得通过pci-e转接,然后uefi还不知道能不能支持nvme启动,也没动力 ...

淘宝有卖支持nvme的BIOS的,可以试试

网友:
虽然体积大点,容量小点,但速度比U盘快多了

网友C:
和普通diy的固态U盘差不多速度吧
寿命赶不上512的固态ssd,没有缓存的512G固态U盘大约三百出头
这个还是不怎么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普通diy的固态U盘差不多速度吧
寿命赶不上512的固态ssd,没有缓存的512G固态U盘大约三百出头
这个还是不怎 ...

这个固态硬盘是买二手B550主板搭售的,除去主板的价,这硬盘相当于只花了50块钱。后来买的硬盘盒反而比它还贵。所以我开头说了是白菜价,上次我买的那个64G的雷克沙优盘都还花了40多呢,这个只多了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