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拆解滨江DT-266钳形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1-06-25):
大上周早市淘的,没看到相关拆解的帖子,这就拆开给大家看看:

盒子成色相当不错,现在想想应该不是原厂配套的盒子,当时摊位上还有一个指针钳形表,还有个布袋,想想应该是卖家整混了,这个应该是装指针表的吧。

盒子内部很新净,保管的很不错。

内部全家福,主机一台,中英文说明书各一张加上合格证,遗憾缺一对表笔。

合格证。

中文说明书,英文没啥照的。

主机成色极新,几乎找不到使用痕迹。

拨盘特写。

液晶屏和表笔插孔。

侧边数据保持按键。

背面特写。

电池仓特写。

手提绳金属部分蓝色塑料保护膜都没撕。

直流电压档只能显示整数,太差劲了,没见过这样的!

电阻档精度还不错。

补上测量电流的图片,电吹风1档和2档的电流,和优利德功率计作比较, 电吹风最大功率1100W,市电230V左右,再加上使用久了电热丝阻值应该略微变大,最大电流应该大于1100/230=4.78A,看样子这个钳形电流表电流档示数略低啊!内部应该有能调节的电位器吧。

拧下背面三颗螺丝和电池仓一颗螺丝就能打开,卡扣很松,指甲轻轻一撬就打开了。

钳形表头部分特写。

电路板正面特写。

档位旋钮v形金属片位置唯一,不怕弄混位置。

触点很干净。
整体做工不错,可惜直流电压档只能显示整数位台鸡肋了。交流电流测量值偏低,有大神知道电路板上三个电位器分别调节啥的吗?
谢谢观赏!

网友A:
多少收的,成色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成色不错

50,咸鱼也这个价啊

网友:
上任保管的真好,像是没用过的

网友B:
既然是个钳形表,楼主怎么没有测一下电流啊?看看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咸鱼也这个价啊

那个盒子占了20,没盒子还能讲讲价

现在垃圾佬都上咸鱼,所以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个钳形表,楼主怎么没有测一下电流啊?看看准不准?

最低1A起测,还只能测1根线,手头没东西测啊。

网友:
用件不错,全是硬芯片,比牛屎堆强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低1A起测,还只能测1根线,手头没东西测啊。

补上电流测量图了,电流偏小,电路板上三个电位器分别调节什么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也是直流只有整数,这种表主要是测试大功率大电压用的,几十A,几百伏,不需要小数。

网友(2022-05-29):
我有个一样的表,但是拆开后竟然是牛屎,坏表一个,拿来练修表玩了

网友(2024-09-28):
竟然是集成电路的 不是软封装的, 这表年头不短了